两块铜母排并联中间不留间隙可以吗

楼主(2008-08-04):
电流比较大,用了两块120*10的铝排并联,紧贴着之间没留空隙,是否可以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相当于一个母排,但时载流能力可能差点!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要有空隙。    散热问题,载流能力差点。

楼主:
查了下,单根120*10的载流量是1700多,两个那就是3400,没留空隙差点的话按2800算也足够了,我的额定电流是2500,不改了就这样做了。

网友D:
提醒一下:铝排的导电率可比铜母排差很多,损耗会很大。散热很厉害,影响载流能力差。

网友E:
应该没问题

网友F:
不行吧,我们上次变压器铜牌就是距离小了供电局就没通过

网友G:
没得问题,大胆用吧

网友H:
本人认为如果两条铜排够过的话就可以了,不用去想那么多!

网友I:
还是铜的好吧

网友J:
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一定要紧密结合!

网友K:
要有空隙.散热好时载流能力可能多,

网友L:
最好是有间隙,以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