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cc flexible 7的ssf文件

楼主(2008-08-04):
求wcc flexible 7的ssf文件

网友A:
1、首先请您完整填写软件名称,像这样的,恐怕……   Wincc Flexible 2007  多打几个键,会将事情描述的更详细。

2、无需找SSF文件,只要将安装文档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或者刻录到光盘内安装就不会报SSF文档找不到的错误。

以上~~~

网友B(2009-01-25):
放到根目录下安装就可以了么?

网友C:
一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