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的选型、维修与校验(二)

楼主(2008-08-04):
二 控制阀正确安装的若干问题

1、安装的一般性要求

(1)控制阀应垂直、正立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公称通径DN≥50的控制阀,其阀前后管道上最好有永久性支架。

(2)控制阀安装位置应方便操作维修,以便人员能进行维修和操作,必要时应设置平台。

(3)控制阀上、下部分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在维修时取下执行机构和阀内件以及阀的下法兰和堵头。

(4)当控制阀安装在有振动场合时,应考虑防振措施。

(5)未安装阀门定位器的控制阀,膜头上最好安装指示控制信号的小型压力表。

(6)控制阀应先检查校验,并在管道吹扫后安装。

(7)控制阀连接型式应符合制造厂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2、对安全考虑

(1)阀门在操作的各个环节中(即安装、试验、操作和维修),应首先注意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性。

(2)阀切断后,阀门中的压力还可保持一段时间,应有降压的安全措施,如安装放空阀或排放阀。

(3)对液体介质,应安装一个能够限制流量的放空阀,以防过快打开放空阀时水击所造成的危害。

(4)对蒸汽管线,在接近控制阀的上下两端应当保温。

(5)压力波动严重的地方,应安装管线缓冲器。

3、对控制阀性能的考虑

(1)配管通径尽量与阀通径一致。

(2)控制阀入口直管段长度应尽可能长,至少不得小于10倍管道内径。

(3)控制阀出口直管段应有3~5倍管道内径。

(4)控制阀进出口取压点的位置为阀前2倍管道内径、阀后3倍管道内径处。

(5)必须按流动方向箭头安装控制阀,避免过大的安装应力。

4、对手动操作的考虑

(1)阀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人员操作,并应让操作人员能够看着指示器(如液位计)上显示的参数来操作。

(2)应考虑卸下控制阀手轮机构、定位器等附件的侧面空间。

(3)对大口径、高空安装的控制阀,要考虑到维护时操作人员有卸下连接螺栓的位置和操作人员的工作位置。

5、控制阀信号的配管和配线

(1)控制阀的配管和配线方案应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

(2)控制阀配管宜采用Φ6×1紫铜管,大膜头控制阀和气动阀宜采用Φ8×1紫铜管。

三 控制阀主要性能的现场检测

控制阀的性能指标很多,除安装前核对产品的检定、测试证明书外,应对如下项目进行重点检测和调校。

(1)基本误差:将20~100kPa 信号平稳地增大或减小输入气室(或定位器)内,测量各点所对应的行程值,计算出“信号——行程”关系与理论值之间的各点误差,其最大值即为基本误差限。试验点应按信号范围的0%、25%、50%、75%、100% 5个点进行,测量仪表基本误差应小于被测试阀门基本误差限的四分之一。

(2)回差:实验方法同上。在同一输入信号上测得的正反行程的最大差值即回差。

(3)始终点偏差:实验方法同上。信号上限(始点)处的基本误差即为始点偏差;信号下限(终点)处的基本误差即为终点偏差。

(4)泄漏试验:通常试验介质为常温水,当阀的压差小于350kPa时,实验压力按350kPa做,当阀的工作压差大于350kPa时按允许压差做。实验介质应按规定流向进入阀内,阀出口可直接连通大气或连接出口通大气的低压头损失的测量装置,在确认阀和下游各连接管完全充满介质后,方可测取泄漏量。

(5)对主要阀门,还要做压力试验。

(6)对配套定位器的阀,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很容易碰动定位器的反馈板和碰松气源接头。因此,在安装、投运前,均应现场调试。

网友A:
阀门的安装影响阀门的使用以及寿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