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的选型、维修与校验(三)

楼主(2008-08-04):
四、控制阀的现场维护

控制阀由于直接与工艺介质接触,其性能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质量和环境污染,所以对控制阀必须进行经常维护和定期检修,尤其对使用条件恶劣和重要场合更应重视维修工作。 控制阀的重点检查维护部位有:

(1)阀体内壁:对于使用在高压差和腐蚀性介质场合的控制阀, 阀体内壁、隔膜经常受到介质的冲击和腐蚀,应重点检查耐压、耐腐情况。

(2)阀座:固定阀座用的螺纹内表面易受腐蚀而使阀座松动,应重点检查此部位。对高压差下工作的阀还应检查阀座密封面是否被冲蚀、汽蚀。

(3)阀芯:受介质的冲刷、腐蚀最为严重,检修时要认真检查阀芯部分是否被腐蚀、磨损,特别是在高压差的情况下,阀芯因汽蚀现象磨损更为严重。

(4)检查膜片、“o”型圈和其他密封垫是否裂化或老化。

(5)密封填料:应注意聚四氟乙烯填料、密封润滑油脂是否老化,配合面是否被损坏,必要时应更换。

(6)附件的检查与维护必须保证附件能满足控制阀正常运行。

五、控制阀常见故障及现场处理

控制阀现场常见问题是关不死、打不开、回差大、泄漏大、振动、振荡等,对它们的处理分别为:

(1)阀芯关不死:对气闭阀解决办法是增大气源压力或调松弹簧预紧力(即降低气室外起点压力)。对气开阀的解决方法是增大弹簧预紧力,同时增大起源压力。

(2)推杆动作迟钝或不动作:检验膜片、滚动膜片、垫片是否老化、破裂引起漏气。

(3)回差大:推杆是否弯曲,填料压盖是否压得太紧,尤其是石墨填料、阀芯导向是否有伤。解决办法是换阀杆、换填料、增大导向间隙、换强力执行机构。

(4)阀的全行程不够:松开阀杆连接螺母,将阀杆向外旋或向内伸。使全行程偏差值超过允许值再将螺母拧紧。

(5)阀小开度稳定性差:现场首先检查是否流向装反了,或阀选得太大,解决办法是改为流开型安装,缩小阀芯尺寸。

(6)阀的动作不稳定:定位器故障、输出管线漏气、执行机构刚度太小、流体压力变化造成推力不足。解决办法是维修定位器和管线,改用刚度大的执行机构。

(7)泄漏量大:首先检查密封面是否有伤、阀座与阀杆连接螺纹是否松动、阀关闭时压差是否大于执行机构的输出力。解决办法是更换密封面、拧紧阀座、更换高输出力的执行机构。

(8)急剧振动:当所选阀频率与系统频率相同时,便会发生急剧振动,发生这种现象的概率约1%。解决办法是更换不同结构的阀。

(9)振荡现象:是由于阀处于小开度工作或流向为流闭型所致。解决办法是避免小开度工作,改流开型工作。

六、结束语

随着机组容量的增大及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作为自动控制系统中的最后一关,控制阀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一台满意的控制阀,不仅能使自控系统稳定运行,减轻运行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而且能有效减少机组运行参数的偏差,提高机组的经济性和电能质量。但遗憾的是,不少电厂使用的控制阀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有设计和制造质量问题,但更多的问题则涉及到使用及维护。

网友A:
控制阀门现场出现的故障现象。。。。。。。。

再讲讲阀门的电动执行机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