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90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有一台挤出机运行了有5年了,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速度降低,大约1到2秒后又恢复到正常,这种情况反复出现,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注:速度反馈选用测速电机,励磁控制方式选用励磁电流控制(更换了一个新的590后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1.机械堵转的可能有没有排除

2.可以考虑换个测速电机

3.检查给定信号

可能比较多,问题出现时观察一下,比较好确定

楼主:
机械堵转的问题没有,

测速度电机和电位器都是新换的

网友B:
可能是给定信号线路接触不好,

楼主:
给定信号线路接触不好,我在试试看

网友C:
哈哈,这样会误工的,首先判定问题出在给定还是闭环上,如果可以监控最好,负载变化不大,可以选用电枢电压反馈判别下。

楼主:
 内容的回复:
宽容&安静同志看上去很强嘛,我是刚接触这些东西,恳请能给我多多指教啊

网友D:
速度降低时电机的电流多大?电枢电压是不是有波动?

可以改用电压反馈试试,应该不是反馈问题

 ;

网友E:
呵呵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网友F:
能脱开负载试一下吗?

网友G:
反馈选择电枢电压反馈看看。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