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与光栅反馈分辨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08-04):
机台的定位精度 / 重复定位精度分别与光栅反馈分辨率有什么关系?

比如光栅尺分辨率为0.1微米, 是否可以说定位精度就是0,1微米呢?  重复定位精度又是多少?

网友A:
一般而言,最终系统的定位精度不会高于反馈系统的精度,而反馈系统的分辨率也不等同于精度,光栅尺的精度通常为±5um/m,高于±3um/m的尺子就属于高精度了!重复定位精度一般优于定位精度。

网友B:
感觉波恩是搞数控的吧

不知道知觉是否准确,呵呵

楼主:
调好PID参数后, 光栅反馈值变化一般为正负1个脉冲,  是不是可以说机台定位精度达到0.2微米呀?

网友C:
调好PID参数后, 光栅反馈值变化一般为正负1个脉冲, 是不是可以说机台定位精度达到0.2微米呀?

不是。连重复精度达到0.2um都不是。

网友A:
波恩确实在数控相关企业。

楼主所说的并非机台定位精度,充其量只是名义分辨率。还是那句话,系统精度取决于反馈元件自身的精度,反馈元件的名义分辨率很可能远高于其自身精度。

楼主:
回复 刘岩利 X刘岩利
调好PID参数后, 光栅反馈值变化一般为正负1个脉冲, 是不是可以说机台定位精度达到0.2微米呀?

不是。连重复精度达到0.2um都不是。

那怎么评判机台的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 我该怎么根据这两个参数选光栅尺?

网友A:
根据系统要求的精度指标选择光栅尺的精度,尺的精度必须高于系统精度要求。尺的名义分辨率有可能很高,但远非精度。

网友D:
定位的精度常常与三个参数相关:系统(机械)精度,光栅尺精度,光栅尺分辨率。

一般的设计情况下,光栅尺分辨率要优于光栅尺精度,而光栅尺精度要优于系统(机械)精度。

在这种情况下,定位精度取决于系统精度,重复精度接近于光栅尺精度。

有时,光栅尺的精度很高,光栅尺分辨率可以通过细分,而优于光栅尺精度,而充分发挥光栅尺的精度,并提高更好的动态特性,例如,海德汉的光栅尺。但是,光栅尺通过内部或外部的细分后,分辨率已经远优于光栅尺自身的精度了,这样的分辨率对精度没有贡献,只是贡献了动态特性。

 ;

网友D:
例如,一把典型的海德汉的光栅尺,信号周期(初始分辨率)是20um,1vpp,精度是2um,经过细分后,推荐的测量步距(细分并4倍频后的分辨率)是0。1um,但是,光栅尺的精度仍然是2um。每个原始刻线并没有改变,只是从原来20um的信号周期,获得了0。1um的测量步距,从而优于精度2um,把原始刻线的精度充分发挥出来了。但你不可能获得0。1的重复精度,更不可能获得0。1um的定位精度。

网友A:
"@Q"论述的很专业!顶!

网友D:
概率性重复:有网友也曾经与我争论,说通过细分提高分辨率,的确提高了重复性,但那是概率性重复,即有时你的确获得了较好的重复性,但那是概率性的,不能保证的“重复”,而非“重复精度”,因为你不可能脱离光栅尺自身的精度来谈“精度”。

楼主:
 有个客户要求:   XY平台绝对定位精度小于正负50微米,   XY 平台运动分辨率0.5微米/PULSE,  重复定位精度小于正负1微米 ,如何满足这些指标呢?

网友A:
首先,定位精度小于正负50微米 vs 重复定位精度小于正负1微米 两者关系严重失衡

其次,台面尺寸有多大?

网友D:
很抱歉我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的确有一些光栅尺厂家或代理商,将分辨率获得的概率性重复当作重复精度的概念推销给机床厂,而机床厂再继续卖给用户。但是,这些光栅尺厂家或代理商,却也拿不出具体的重复精度的指标,所以,如果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继续把“概率性重复”当作“重复精度”去用吧,只要不要太离谱,谁让咱自己做不出这么高精度的光栅尺呢,认吧。

另外,如果是绝对值的,的确可以有高的“重复精度”,因为绝对值的是一一对应的,可以从接收上修正--如果你有更高精度的尺来标定的话。

楼主:
@Q 8楼 回复时间:2008-8-5 11:57:01

定位的精度常常与三个参数相关:系统(机械)精度,光栅尺精度,光栅尺分辨率。

一般的设计情况下,光栅尺分辨率要优于光栅尺精度,而光栅尺精度要优于系统(机械)精度。

在这种情况下,定位精度取决于系统精度,重复精度接近于光栅尺精度。

意思说一般情况下,  定位精度取决于机械设计精度拉, 比如丝杆精度,导轨精度,装配精度, .           重复精度取决于光栅尺的精度,而不是光栅尺的分辨率,  常用的雷尼绍光栅尺最小刻度是20微米,那么是否意味着重复精度就是20微米呢,  1微米分辨率和0.05微米分辨率做的设备,其重复精度没区别吗?

网友D:
1。雷尼绍的光栅尺参照我上面介绍的海德汉的光栅尺的案例,他也有精度的,优于20微米,可以细分提高分辨率而获得最佳精度。

2。同样一把光栅尺,如果严格讲“精度”,的确分辨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精度”,包括“重复精度”就不会再提高了,但可以提高实际的概率性重复。参照我上面对概率性重复的介绍。

网友D:
按照海德汉光栅尺的样本介绍,决定光栅尺测量精度的主要有:

1。光栅刻线质量,(包括全行程每个刻线的质量,和每个不同周期内正弦波的质量;)

2。扫描质量;

3。信号处理电路,(包括信号处理延迟性);

4。扫描光栅导轨与光栅头的偏差;

5。光栅头与测量件机械连接,包括来回程应力。

从上面来看,细分提高分辨率仅仅改变了第1项中的一部分,即信号分辨率,其余改变了什么?何来重复精度的提高?

楼主:
请问 @Q了,  你认为从那些方面能提高重复精度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Q了,  你认为从那些方面能提高重复精度呢?

从我上面介绍的第5项是你的事,光栅尺吗,原始精度是多少的在那里了,你用足他就是了,你如何再提高?

楼主:
光栅反馈由光栅尺和读数头组成,  有的时候机械工程师选的光栅尺是一样的,  只是读数头不一样而已,也就是说分辨率不一样, 这不是为了提高重复精度吗?

楼主:
@Q,按你的说法,光栅反馈的精度是为了提高动态性能,那么如果一个几台的重复精度不达标, 从哪些方面来做呀?

网友A:
@Q这一层窗户纸捅破的好!

只可惜楼主属至今仍未分清光栅尺的分辨率vs精度的关系。

楼主:
 波恩 ,我知道光栅尺的分辨率是通过电子细分得到的, 实际的精度就是刻度线的精度.

我不懂的是: 如果我们该怎样根据客户提出的定位精度指标和重复定位精度指标来选丝杆,导轨, 伺服电机, 光栅尺等, 如何保证精度指标.

网友C:
对于@Q的说法,有一点不统一。通过细分提高分辨率,至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这几个字很重要)提高光栅尺本身的重复精度。

就以@Q上面举例的那根海德汉的尺来说,不细分,分辨率5um,那么,尺自身的重复性也就是5um 了,分到1um,尺本身的重复性也完全可以到1um。当分辨率再靠细分提升,提到电子细分误差这个数量级以后,才是没有意义的。以20um刻线周期的光栅尺来说,0.1um的分辨率相对于0.5um的分辨率,是否能提高重复精度,对于海德汉来说,恐怕就要看具体型号了,至少对于部分型号,是有意义的。

对于上面列出的5个条件,当然,提高分辨率不能改善其中任何一个,但是,不细分,分辨率本身有可能成为限制精度的瓶颈。

如果平台精度不够,除非检测出来的精度、重复精度都在光栅尺分辨率接近,否则,提高光栅尺分辨率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还是改善机械部分吧。只有在手脚没毛病,只是眼睛近视的时候,配个更好的眼镜是有用的。如果手已经帕金森了,就没指望了。

至少要有重复精度,这样还有机会通过软件补偿的方式改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客户要求:   XY平台绝对定位精度小于正负50微米, ,   XY 平台,  重复定位精度小于正负1微米 ,如何满足这些指标呢?

================================================================================

针对这样一种客户需求,个人以为 “绝对定位精度小于正负50微米”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但是与 “重复定位精度小于正负1微米”严重的不符合,一般概念上,系统的重复定位精度的数值为定位精度的1/2~1/3,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数量级,即1/10。所以,个人以为此案中客户提出的正负1微米的重复定位精度,是相对于0.5微米/PULSE的运动分辨率而言的定位的稳定度,而不是标准意义下的重复定位精度。如果楼主能和客户明确这一点,选型难度自然会降低很多。

网友C:
重复定位精度与绝对定位精度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绝对精度不会比重复精度还高,但是没有必然的 1/2 或 1/3 的关系。

如果要通过测定误差曲线进行补偿来提高绝对精度的话,到是可以说,提高的极限也就是重复精度的2到3倍。

网友A:
不完全同意刘版主的论断,其实关于系统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有专门的GB标准可提供测试方法,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取得都是源于同一套测试数据,只是数据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D:
重复性与重复精度并不是一个概念。
重复性是实际中可获得的效果,而重复精度,既然有“精度”二字,他必然要有“依据”,这个依据不可能依赖于分辨率,而仍然是依赖于定位精度,只是正如波恩所说,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精度是与真实数据对比,重复精度是与同组内测量数据对比,而同组内所有测量数据仍然依赖与测量精度,所以,我在上面所说并不矛盾,即我们不可能脱离了光栅尺自身的精度而以分辨率去谈系统的重复精度,分辨率的提高,可以获得效果上的重复性好一点,但我把那个称为“概率性重复”,他仅仅是效果可能性,但没有依据,不能以此来提供“重复精度参数”,除非由光栅尺已经提供了确切的重复精度参数。

网友E(2012-09-05):
一般我们选择光栅尺的分辨率是根据客户要求的重复定位精度选择的(选择标准为客户要求重复定位精度的1/5或1/10)

例如:客户要求他们的重复定位精度达到 5um 的话我们选择的光栅尺的分辨率则为 1u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