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优化590的电流环?

楼主(2008-08-04):
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如何优化电流环?

网友A:
找到电流环AUTOTUNE参数,改为on,启动,确保电机不要转

楼主:
谢谢1楼的同志,再告诉我详细一点,确保电机不转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590装置本身优化电流环时关闭励磁输出,但如果电机有剩磁会造成电机旋转.

优化过程约持续1分钟,电枢有额定一半左右的电流

楼主:
谢谢理论不中同志的回答

楼主:
你的回答让我明白了

网友B:
哈哈,优化是个好东西,照足说明来做,步骤很简单,关键要注意优化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哈哈,优化是个好东西,照足说明来做,步骤很简单,关键要注意优化条件。

宽容&安静同志看上去很强嘛,我是刚接触这些东西,恳请能给我多多指教啊

网友C:
电机电流一定要标定准确

其他不是很重要的

网友D: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E:
电机参数标定准确,自整定,再略调一下电流环的p、i

楼主:
对:jmzlp 关于

电机电流一定要标定准确

其他不是很重要的

内容的回复:严格按照您所说的办

网友F(2014-08-07):
电流环里的 D调高   速度环里的P调低

网友G(2014-09-18):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网友H(2014-11-21):
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1、         电流环自整定(由MENU  LEVEL原始界面开始)

在现场所有电路和电机都接好后进行

按M 键       显示DIAGNOSTICS(诊断)

按↓键        显示SETUP  PARAMETERS (参数设定)

按M键       显示RAMPS(斜坡设定)

按↓键14次   显示CURRENT   LOOP  (电流环设定)

按M 键       显示COR  LIMIT/SCALER

按↓键4次    显示AUTOTUNE (自动调节功能)

按M 键       显示OFF

按↑键        显示ON

此时送欧陆主电路并运行,此时励磁无输出,略有电枢电压,有摆动的电枢电流,约过20—40S 后主电路自动断开,显示OFF,按E键4次  ,退回到原始界面,再存贮一次,就全部完成。

网友I(2015-02-03):
高手都在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