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55KW

楼主(2008-08-04):
此机子用在锅炉的引风机上最近连续烧了三次电机,电机过载电流设定为85%,当电流到达100多安以后还没有跳保护,请问各位同行这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CHF-55KW的变频器电流保护值在165A/min(反时限)。

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三种

三台被烧坏的电机注意看看里面的情况,如果是电流过大烧毁,那么电机里面的绝缘漆包线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发黑。另外一种情况,是电流并不很大,但是由于绝缘漆的质量不好或是由损伤,可能会因为承受不了谐波的电压冲击造成绝缘损坏而匝间短路,这种情况就是绝缘线看上去很新,但线间却短路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机在使用变频器时,由于一些电机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不对称,使电机在两个连接轴产生轴电流,当这种电流足够大时,将会使电机轴承损坏,这种现象可以从电机轴承上看到电流短路灼伤的痕迹。

知道了问题的原因,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从现象上看,电机的负载电流还是比较正常的,可能主要还是变频器谐波的因数会大些,建议用户加装输出电抗器以抑制谐波的影响,尤其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距离较长久更应该要加装。用户应注意预防!

网友B:
加个电抗器看看了~

毕竟烧了3台,电机的原因很小!

网友C:
都在说废话,人家的电机不用变频器都没有烧过,怎么一用变频器就老是烧?肯定是变频器的参数没有调试好,使得马达电流增大,时间长了就烧马达,调试变频器一定要观察马达电流去调试的,使电流达到最小的状态下运行,不要找马达的客观原因,这只是一种借口,为马达的烧毁找借口。用变频器烧毁马达,多数是外部和变频器的原因,变频器的参数能使马达烧毁,具体的调试就不详细述说,要靠经验实践。不要以为调试变频器是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D:
转矩提升过高使电机温度过高,.1降低转矩;2调到省电模式;3恢复厂值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导。参数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此机已经用了一年多,只是最近才发生这种情况,而且烧的都是同一组线圈,参数也有恢复厂值,我是刚接手这台机子的,厂里的电工就是要求变频运转到超过100A就要跳保护,但是参数pb不起作用,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只是希望限制电流值保护,你所讲的过载保护值应改设定为60%。55KW变频器的电流额定值是110A,在150%的过载情况下(也就是大约165A)保持时间为1分钟,如果楼主希望电流在100A的情况下时间超过一分钟就跳保护,就应将过载保护值设为60%(100/165=0.6)。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如果电流超过70A以上长期运行,也会使变频器跳保护,只不过保持时间会比较长,你可以仔细看看说明书。如果电机长期运行在80A左右,设定值应在72%上下,当运行电流达到100A,大约会保持40~50分钟跳过载。

网友E:
估计变频器有点问题吧,我曾经试用过某厂家的变频器,50HZ运行时,电机还不到额定电流,电机发热很厉害,后来换了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一切就正常的,同样条件下运行,电机发热很小。

网友C:
烧的都是同一组线圈,绝对是变频器问题,不要再为变频器找借口了,厂家因为为这台变频器体检,这样才能挽回声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在说废话,人家的电机不用变频器都没有烧过,怎么一用变频器就老是烧?肯定是变频器的参数没有调试好,使得马达电流增大,时间长了就烧马达,调试变频器一定要观察马达电流去调试的,使电流达到最小的状态下运行,不要找马达的客观原因,这只是一种借口,为马达的烧毁找借口。用变频器烧毁马达,多数是外部和变频器的原因,变频器的参数能使马达烧毁,具体的调试就不详细述说,要靠经验实践。不要以为调试变频器是个简单的问题。

不要总是说!至少给点意见出来呀!

如果只是说说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A:
提几点思路:

1、用了一年多才出现问题,而且还是烧同一相,怀疑是不是这一相的线路上有什么问题,比如输出线路上是否有接触器、断路器等,这些触点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线路的电缆是否有问题?

2、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三相平衡,带载时的电流是否平衡?

讨论: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并非正弦波,这种波形中含有不少的高次谐波,这种谐波对电机和其他用电设备而言是有害的,大多数设备对控制在一定范围的谐波是能适应的,如同废气是有害的,但只要不达到一定的浓度,也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的道理一样。但有极少数用电设备,对谐波较敏感,在正常情况下,它和别的设备一样没有任何异样,但当线路上出现了一定比例的谐波,在别的设备没反应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可能很多行内人都遇见过,这中间的现象很难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也曾经遇见过国产的变频其用上没事,进口的用上就干扰的案例。从理论上来说,每家产品的谐波频谱是不一样的,这和每家公司的软、硬件设计有关系,但用电设备对一些谐波有抵抗性而对另一些频谱的谐波反应强烈,如同有些人吃海鲜过敏、一些人吃豆腐过敏,这些现象比较有意思,欢迎业内同行讨论!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该机已经修复,原因是六根电线有一根对地漏电,(线是埋在地下的)换过电线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