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810D、840D参数体系及参数的调整

楼主(2008-08-04):
1. 西门子系统数据简介

810D、840D系统参数分为两个大类:机床数据、设定数据。

机床数据是用于生产、安装、调试用的数据,主要用于设定、匹配机床的主要数据。设定数据主要是机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设定的数据,是一些常用的用于调整机床使用性能的数据。

其中机床数据有以下几种类型:通用机床数据、通道机床数据、用于驱动器的机床数据、用于操作面板的机床数据、轴专用机床数据;

设定数据有以下几种类型:通用设定数据、通道专用设定数据、轴专用设定数据。

数据的标识如下:

$MM_用于操作面板的机床数据 machine manipulate

$MN_/$SN_通用机床数据/通用设定数据

$MC_/$SC_通道用机床数据/通道用设定数据 machine channel/setting channel

$MA_/$SA_轴专用机床数据轴machine axes /setting axes

$MD 驱动器机床数据 machine drive

西门子数控系统数据列表

区域
说明

从1000到1799
驱动用机床数据

从9000到9999
操作面板用机床数据

从10000到18999
通用机床数据

从19000到19999
预留

从20000到28999
通道类机床数据

从29000到29999
预留

从30000到38999
轴类机床数据

从39000到39999
预留

从41000到41999
通用设定数据

从42000到42999
通道类设定数据

从43000到43999
轴类设定数据

从51000到61999
编译循环用通用机床数据

从62000到62999
编译循环用通道类机床数据

从63000到63999
编译循环用轴类机床数据

2. 机床数据设定

1) 通用MD(General):

MD10000:此参数设定机床所有物理轴,如X轴。

通道MD(Channel Specific):

MD20000 → 设定通道名CHAN1

MD20050【n】 → 设定机床所用几何轴序号,几何轴为组成笛卡尔坐标系的轴

MD20060【n】 → 设定所有几何轴名

MD20070【n】 → 设定对于此机床存在的轴的轴序号

MD20080【n】 → 设定通道内该机床编程用的轴名

以上参数设定后,做一次NCK复位!

2) 轴相关MD(Axis-specific):

MD30130 -→设定轴指令端口=1

MD30240 -→设定轴反馈端口=1

如此二参数为“0”,则该轴为仿真轴。

此时,再一次NCK复位,这是会出现300007报警。

3) 驱动数据设定

配置驱动数据,由于驱动数据较多,对于MMC100.2必须借助“SIMODRIVE 611D START-UP TOOL”软件,而MMC103可直接在OP上进行,大致需要对以下几种参数设定:

Location:设定驱动模块的位置

Drive:设定此轴的逻辑驱动号

Active:设定是否激活此模块

配置完成并有效后,需存储一下(SAVE)-→OK

此时再做一次NCK复位。启动后显示300701报警。

这是原为灰色的FDD,MSD变为黑色,可以选电机了;

操作步骤如下:FDD-→Motor Controller-→Motor Selection-→按电机铭牌选相应电机-→OK-→OK-→Calculation

用Drive+或Drive-切换做下一轴:

MSD-→Motor Controller-→Motor Selection按电机铭牌选相应电机-→OK-→OK-→Calculation最后-→Boot File-→Save Boot File-→Save All,再做一次NCK复位。

至此,驱动配置完成,NCU(CCU)正面的SF红灯应灭掉,这时,各轴应可以运行。

最后,如果将某一轴设定为主轴,则步骤如下:

1、先将该轴设为旋转轴:

MD30300=1

MD30310=1

MD30320=1

2、然后,再找到轴参数,用AX+,AX-找到该轴:

MD35000=1
MD35100=XXXX
MD35110【0】
MD35110【1】
MD35130【0】
MD35130【1】
MD36200【0】
MD36200【1】

再做NCK复位

启动后,在MDA下输SXXM3,主轴即可转。

所有关键参数配置完成以后,可让轴适当运行以下,可在JOG,手轮,MDA方式下改变轴运行速度,观察轴运行状态。有时个别轴的运行状态不正常时,排除硬件故障等原因后,则需对其进行优化。

3、参数生效模式

POWER ON (po)重新上电 NCU模块面板上的“RESET”键
NEW_CONF(cf)新配置 MMC上的软件“Activate MD”
RESET(re)复位 控制单元上的“RESET”键
IMMEDIATELY(so) 值输入以后
数据区域

4、在机床调试中经常需要调整的参数主要有:

MD 10000:JOG速度设定

MD 10240:物理单位,“0”英制,“1”公制

MD 20070:通道中有效的机床轴号

MD 20080:通道中的通道轴名称

MD 30130:设定指输出类型,值为“1”表示有该轴,“0”为虚拟轴

MD 30240:编码器类型,“0”表示不带编码器,“1”位相对编码器,“4”为绝对编码器,主轴时,值为“1”

MD 30300:旋转轴/主轴,值为“1”时表示该轴为主轴

MD 34090:参考点偏移/绝对位移编码偏移

网友A:
好文章,收下了  非常感谢

网友B(2009-12-20):
好贴收到,谢谢楼主了。希望以后多交流

网友C:
810D、840D系统参数分为两个大类:机床数据、设定数据。

网友D(2010-01-22):
很好,谢谢楼主了。希望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