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BOP操作面板问题!急!!!

楼主(2008-08-04):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BOP操作面板按P键不显示任何参数号,只显示实际运行频率,按FN键能交替显示运行频率,输出电压,电流。把这台有问题变频器的BOP操作面板用到其它变频器上按P键能正常显示参数号,把这台变频器的BOP用到有问题的变频器上还是不能显示参数号。请问各位高手这种现象怎样造成,怎样解决?

网友A:
问题不大,你的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B:
长时间按Fn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1-27):
变频器上显示F002实际咋解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显示A0505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