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同步电动机

楼主(2008-08-04):
同步电动机过激运行时,发出无功功率,相当于无功电源;欠激运行时吸收无功功率,相当于无功负荷。通常电网的负荷为感性的,所以一般使同步电动机处于正常励磁或过励磁的情况下运行,以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

网友A:
随着变频器和伺服的大量使用,有不少工厂的实际电网环境已由过去电动机的以绕组主的感性负载变为由驱动器的前端非受控整流的滤波电容为主的容性负载了,所以欧洲主导的IEC标准已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PFC要求,受控整流或电源模块的四象限运行将是工业区驱动器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网友B(2008-09-29):
就是的,功率因数太低影响整体电网无功功率,要提高。

网友C:
同步电机就是与旋转磁场同步,不需要相位差而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