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8-08-04):
本人有一台GP37W2,另买了一根线,用台式机上的com口下载画面都正常,用在笔记本上就不行了。

我的笔记本是USB转串口,用来连其它设备的串口都没问题的

对于没有串口的笔记本要下载画面都人机,该怎么办呢

在现场不可能扛个台式机过去吧!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换一根USB转串口的线.

或者直接购买GPW-CB03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GPW-CB03应该是直接可以联USB口的吧。

网友B:
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A:
GPW-CB03是原装USB下载线.

网友C:
一直这样用的呀,本本上用USB转串口的,估计是你的波特率设置过高

网友D:
本人有  GPW-CB03原装USB下载线  全新的   需要的话低价转让  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楼主(2008-09-06):
对:W5880527 关于

一直这样用的呀,本本上用USB转串口的,估计是你的波特率设置过高

那很有可能哦,我采用默认设置115200

马上试下,多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跟波特率有多大关系?

网友E:
呵呵;换个好一点的转换器,或用PC卡转RS232;

我都用的是USB转换后再接GPW-CB02,没有问题;

网友E:
波特率我用的38400都没有关系,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F:
我也有遇到过,可以直接写进去读出来就读不完整,也咨询过厂商结果还是一样没答案哈

网友G:
用一个USB转串口的,市场的价格大概在35元左右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QQ:249096331

网友E:
呵呵;3、40元的转换器好不好用,最好带上东西到卖的地方试了再买;

网友H:
你好!

有下载线资料吗?自己能制作吗?            wnpngqn@hotmail.com

网友E:
呵呵;这个还是不要想了,买现成的吧;

这是日本原装的这种;

网友I:
用PC卡转RS232

网友J(2008-10-06):
用PC卡转232口是个好主意,兼容性很好!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帖!

千辛万苦从电子市场又买了一条USB--->串口线(花了偶75米)

回来试用就可以了,看来还是我原先的USB转串口线不行啊

哎,本本没有串口,挺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