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离心风机改变频!

楼主(2008-08-04):
各位大虾,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90KW的离心风机用110KW的变频器改造,电机额定电流175A,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电流降不下来,变频器过载保护!所有能有关的参数都调整过,都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原来的工频电流是多少?

网友B:
系统是否有共振,跳过42HZ试试

网友C:
猜想楼主搞的应该是锅炉的引风机吧,不知道对不对?锅炉引风机在锅炉未工作的情况下是不能空载试车的,过电流很正常,锅炉开起来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是用于锅炉的引风机,根据风机的相似定律,风机的功率与输送气体的绝对温度成反比:

P1  = P(273+t )/ (273+ t1)

原风机的额定工况是高温气体,温度为t, 由于空载,进风温度为本t1(ti<t),由上式可知,此时风机的功率将比高温时大。

网友D:
5楼的意思是说,冷热空气的密度不一样,是吗?楼主把风门关了试试看,

网友A:
冷热空气的密度不一样,功率也不一样。

网友D:
虽然功率不一样,但也不会这么大吧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电流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1、温度的因素。

2、入风口无阻力,造成流量增大的因素。

网友E:
0到42HZ  是平滑上升吗  ?还是突变?

网友F:
离心风机惯性大,调试一定要看电流,加速一定要长,用自由停车,基频用大点,你的调试经验一定不是很到位,我调试过离心机,是水泥厂烧重油的离心机,我都慢慢试机了半天。一不小心就坏变频器的。

网友C:
搞过很多变频器了,从来没遇到过楼上这位兄弟所说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于锅炉的引风机,根据风机的相似定律,风机的功率与输送气体的绝对温度成反比:

P1  = P(273+t )/ (273+ t1)

原风机的额定工况是高温气体,温度为t, 由于空载,进风温度为本t1(ti<t),由上式可知,此时风机的功率将比高温时大。

 同意这位兄弟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于锅炉的引风机,根据风机的相似定律,风机的功率与输送气体的绝对温度成反比:

P1 = P(273+t )/ (273+ t1)

原风机的额定工况是高温气体,温度为t, 由于空载,进风温度为本t1(ti<t),由上式可知,此时风机的功率将比高温时大。

同意这位兄弟的意见!!!!!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确实是热风机,我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温度差别大,电流有这么大吗??

如何才能解决??恳请yjig指教

网友A:
P1 = P(273+t )/ (273+ t1)

假定原功率为P,原风机进风温度为t(57℃),现风机进风温度为t1(27℃),则现风机的耗用功率P1:

P1=P(273+57)/(273+27)

=P*1.1

以上是由温度引起的功率增加量,比原来增大1.1倍。如果锅炉停止运行,风机的入口阻力也将降低,导致风量增加,也可以使风机电机负载加大。

假定由入口阻力减小,引起的电机负载增大为1.5倍,再考虑温度引起的功率增加量(1.1倍),即功率将增加2.5倍(1.1*1.5)。(以上的1.5倍仅仅是假定)

至于如何解决,以上5楼已经说过:“锅炉引风机在锅炉未工作的情况下是不能空载试车的,过电流很正常,锅炉开起来就好了。”

如果必须试车,可将风门关闭,待调试完成后,再将风门打开。

网友G:
1、用变频器改制时,你的风门处于最大状态,或者风门已经去掉;

2、试机时,如果还要频率上升到50HZ,肯定由于流量大、功率大导致电机电流大;

3、你的泵机试车时,频率在42HZ时,系统流量大、功率大、电流大,是正常的;

4、你只能降低频率,降低流量,降低功率,降低电机电流;

5、如果你还要将频率升到50HZ,那请你将风门按上或调小试车;

网友G:
6、我不认为是温度的问题,你的风机在改制前也肯定试过车,那时也是空载试车,也是温度低,怎么试车时没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都帮忙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H:
"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应该还在启动过程中吧,还应该注意加速时间和加速曲线

网友C: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如果你变频器与电机现在驱动没有问题,就是正常的,锅炉开机,温度升起来后就正常了!现在没必要把频率开到50HZ试机!如果你非要试的话,有风门就把风门关了,没有风门就不要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6、我不认为是温度的问题,你的风机在改制前也肯定试过车,那时也是空载试车,也是温度低,怎么试车时没有问题???

不知道刘老实搞过锅炉引风机的变频没有,再者,去看看化工原理,不懂不要误人子弟!!!更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I:
学习了,搞了很多风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
记得以前调试中央空调时,风机要堵一半,不能空载运行的

网友K:
看起来大家争论得很激烈。

网友G:
        TO       HBZYCS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如果你变频器与电机现在驱动没有问题,就是正常的,锅炉开机,温度升起来后就正常了!现在没必要把频率开到50HZ试机!如果你非要试的话,有风门就把风门关了,没有风门就不要试了。”

1、你说的温度影响密度、流量、压力,是对的,但试车出现的问题不是温度的问题;

2、因为,工频开机试车时,同样是温度低,为什么不存在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调节风门,所以试车没有问题;

3、变频改造,拆了风门,试车频率上升时,流量大、功率大的原因主要是风门没有了,就是开炉,温度升高后,频率也不能升到50HZ!

网友L:
起动时要把进风口关上.起动后在慢慢打开.否则启动负载很大.电流也很大

网友A:
刘志斌:

有空时到现场看一看,对风机、水泵进行变频改造时,是从来不拆除原有的阀门(风门)的,只要将阀门(风门)开到最大就行了。因为你把他拆了,还要把那一段管路补起来,没必要。

网友M:
试调长加速时间试试。

网友G:
“有空时到现场看一看,对风机、水泵进行变频改造时,是从来不拆除原有的阀门(风门)的,只要将阀门(风门)开到最大就行了”

1、不拆,开到最大就行了;

2、如果拆了,就等于开的最大;

3、所以不影响讨论结果!

网友G:
1、如果风机系统工频运行时,可以试车,是因为有风门控制流量、控制功率的缘故,工频可以试车就说明不是温度的原因!

2、如果变频改造后,风门开的最大,当然试车因流量大、功率大会出现超负荷试车的情况,也就是说,风门开的最大时,频率只能升到一定值,就不能再升高;

3、所以搂主的问题,不是系统有问题,而是正常的,应该降低频率,降低流量,降低功率,电机电流就会降下来!!!

网友A:
3、变频改造,拆了风门,试车频率上升时,流量大、功率大的原因主要是风门没有了,就是开炉,温度升高后,频率也不能升到50HZ!

见过锅炉吗?

锅炉引风机除了调节风门限制风量以外,煤层、煤渣、加煤口都能存在风阻,都能限制风量。只要锅炉在运行中,即使风机全速运行,即使风门完全打开,煤层、煤渣、加煤口的阻力也能限制风机风量。此时的电机负载仅仅是满载而已,决不可能出现严重过载现象,除非设计师是饭桶!

而锅炉未工作时,煤层、煤渣、加煤口的阻力都不存在,并且因温度所引起的功率增加达1.1倍,如果此时调节风门也同时被打开,电机怎能不过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变频改造,拆了风门,试车频率上升时,流量大、功率大的原因主要是风门没有了,就是开炉,温度升高后,频率也不能升到50HZ!

见过锅炉吗?

锅炉引风机除了调节风门限制风量以外,煤层、煤渣、加煤口都能存在风阻,都能限制风量。只要锅炉在运行中,即使风机全速运行,即使风门完全打开,煤层、煤渣、加煤口的阻力也能限制风机风量。此时的电机负载仅仅是满载而已,决不可能出现严重过载现象,除非设计师是饭桶!

而锅炉未工作时,煤层、煤渣、加煤口的阻力都不存在,并且因温度所引起的功率增加达1.1倍,如果此时调节风门也同时被打开,电机怎能不过载?

同意楼上兄弟的意见!看来楼上兄弟对锅炉很熟悉的,不像那个刘致病,自以为势,不懂的东西还乱说,做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真不知道那人搞过锅炉没有,不想再见到刘致病!!!

网友C:
刘致病,你凭什么就认定楼主在工频下试过车呢,别人告诉你他在工频的时候试过车吗,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不懂装懂,认为子弟,还不如安静下来学习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从电机的启动来讲,启动电流肯定比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大,现在的问题是:从启动开始到50HZ,电流都一直随频率增加而增加,根本就没有减少。频率和电流都是匀速上升的。风门关小也试过,也是一样的。

再次感谢 HBZYCS 的指点!我也怀凝和风的温度有关,但是客户不让开机试,一点火就是几万块。我也没有把握。

网友N:
热炉和凉炉是风机工作的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A:
用工频试,他原来不就是工频吗,用工频后只有两种可能:

1、成功了,电流正常,那剩下的就是变频有问题。

2、仍然不行,那就是风机有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把风门关小了多少,你把风门完全关闭再试机,看看电流是多少!!风门关的不多是起不了作用的。

网友A:
实际上,楼主在更换变频前,应该用工频做一运行测试,此测试相当重要,可以以此确定变频的功率、速度等参数,包括机器是否正常等等。

如果楼主做了这些测试,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遗留问题。

网友O:
什么牌子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G:
“锅炉未工作时,煤层、煤渣、加煤口的阻力都不存在,并且因温度所引起的功率增加达1.1倍,如果此时调节风门也同时被打开,电机怎能不过载?”

1、如果工频运行时,未开炉的情况下可以实验的话,变频未开炉的情况下实验,频率高时流量大、功率大、电流大只能是风门开大的原因,而不是别的原因!·

2、因为你说的情况“锅炉未工作时,煤层、煤渣、加煤口的阻力都不存在,并且因温度所引起的功率增加达1.1倍”,在工频实验开机是同样存在的;

网友G:
“现在的问题是:从启动开始到50HZ,电流都一直随频率增加而增加,根本就没有减少。频率和电流都是匀速上升的。风门关小也试过,也是一样的。”

1、楼主,你说的是加速过程电流大,还是在较高固定频率下运行电流大,这是两回事!

2、如果是加速过程电流大,请延长加速时间,并设失速保护;

3、如果是在较高固定频率下运行电流大,应该是风门关小时流量减小、功率减小、电流减小;

网友G:
4、如果风门关小,在固定频率下运行,不管频率高低电流始终大,那就是别的问题了;

5、例如,风机的传动皮带过紧?

网友P:
例如,风机的传动皮带过紧?

这种风机,很少用皮带,不是送料风机,

楼主:
我说过了,电流一直是随频率的上升而增加:20Hz时120A,30HZ时180A,40Hz时250A,50Hz 时过载保护!加速时间已经是很长的了。

我的客户在四川,谁的机器有把握搞定这个事情可以推荐推荐?

网友A:
如果28Hz时的电流是170A,此时的风量、风压能否满足使用要求,如果可以满足,那就把变频的最大速度限制在28Hz。

网友A:
建议楼主在今后进行任何变频改造前,应该用工频做一运行测试,此测试相当重要,可以以此确定变频的功率、速度等参数,包括机器是否正常等等。

如果楼主做了这些测试,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遗留问题,非常容易判断出是什么问题。

说句题外话,我们在进行75Kw风机变频改造前,对电机的速度、电压、电流、风压、风量及风门开度进行了详细的测量,测得风机电流为90A,风门的开度约为60%。由此我们选用了45KW的变频,并将电机由△改接为Y形。风机经变频改造后,频率为20-50Hz之间,电流为30-75A之间(进线),启动、运行均正常。

楼主:
非常感谢yjig 指点!以后一定按你说的方式办,先做现场测试后再具体做。

网友G:
“20Hz时120A,30HZ时180A,40Hz时250A ”

1、如果风门在最大状态,“20Hz时120A,30HZ时180A,40Hz时250A ” ,运行正常;

2、你的系统运行很正常,频率升高,流量增大,功率增大,电流增大;

3、如果点炉后,由于烟筒的空吸作用,炉内压力还会减小很多,电机运行功率也会随之降低,电流也会降低!

4、现在是炉内风量、风速的实际情况是否满足需要,风门也可适当参与调整;

5、我认为你的情况是好的,不必紧张,能把风门大小、风量、风速的情况与电机电流、频率的关系再仔细说说!

楼主:
问题是客户总感觉有问题!客户说原来用工频时的电流都没有超过电机额定的电流,这样过电流会烧坏电机。所以不对。

网友Q:
关闭风门,先空载调试,确定正常情况下再进行带载调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G:
“客户总感觉有问题!”

1、你把风门关小或完全关闭,如果电流降下来,就是好的,可以保证点炉;

2、点炉后,慢慢开大风门,等烟筒冒烟后,烟筒的空吸作用就起主要作用,风机的电流也会大幅度降低;

3、如果不点炉,只靠风机吹,压力太大,电流太大,是正常的;

楼主:
我现在就只有等客户用工频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再具体的分析看看,希望各位大虾再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R: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