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变频器IG系列4千瓦的.怎么一上电就烧启动电阻啊

楼主(2008-08-04):
请教:LG变频器IG系列4千瓦的.怎么一上电就烧启动电阻啊

网友A:
你查一下开关管有没有坏,电阻是否选小了?

网友B:
检查电源电容。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开关管换了原型号的.电源和驱动的电解虑波电容已更新.故障依旧.

网友D:
变频器在上电后如果正常,启动电阻在几秒钟内就会被继电器旁路掉,会听到“叭”的一声。你的变频器是否如此?如否,请查与继电器有关的电路和继电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