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速却有电流?

楼主(2008-08-04):
用工业电脑通过PROFIBUS控制MM440变频器,电脑给定为零时,调出变频器输出电流,7.7A,(该变频器为11KW,控制一台风机,电机功率为11KW,)速度为零,盘电机风叶,发紧,说明有电磁场作用在电机上。问题是,为什么零给定,却有7.7A电流,增大电脑给定变频器速度值,电机电流逐渐升高,导致变频器过流。负载正常,只是在零速给定时,电机发紧,停止变频器时,风机负载非常轻。这种情况怎样解决?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MM440变频器没用过。不过提点看法仅供参考:按你说的速度调节器输出是零,尽管速度给定是零,但有小电流也是正确的,因为速度使能还有的话,一样会作用到电流调节器。至于过流查查电流环吧。

网友B:
变频器处于使能状态,有小电流是正常的

网友C:
难道是“直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