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按一下亮一个灯,按两下亮两个灯的开关叫什么

楼主(2008-08-04):
只在别人家里见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应该叫计数开关吧!!呵呵!!

网友B:
不知道,没见过呢,哪位介绍一下.

网友C:
跟开关没有关系,内部有触发电路,按一下亮一个灯,按两下亮两个灯,.。。。。。按N下关灯

网友D:
对  就是普通的开关  秘密在灯里面!

网友E:
应该是时控开关,也叫时控器。一般分三路,四路,五路,六路和七路的其他的我也没见过,多用吊灯的分组控制,具体接线在时控器上,开关不是一般的单级开关,操作时按一下亮一个灯,按两下亮两个灯,也可以根据需要组合。

网友F:
谁有图贴个上来看看,似乎曾经看见过这个东东

网友G:
同意四楼的说法.普通的开关,秘密在灯里。

网友H:
那个开关叫步进开关,一般会装在灯里面可以控制多路灯的.

网友I:
只是多路控制器,单路进线,多路出线,进线前加一开关,就是普通的开关,能控制多路出线的导通状况,大都用在吊灯上.

网友J: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王付水 X王付水
积分:2119
帖子:307注册时间:2006-2-13 22:01:00 4楼 回复时间:2008-8-4 21:39:34 对 就是普通的开关 秘密在灯里面!

网友K:
没有见过这种玩意

网友L:
那是电子开关,很容易坏的。一点也不实用

网友M:
我们家亲戚用的就是这种开关只不过,其中一个灯坏了,只能按两不亮一个灯了

网友N:
灯具市场就有这种灯,

网友O:
波段开关,一种电子开关。

网友P:
多路控制器,也叫时控器,网上大把的.

网友Q:
那个东东叫

电子分段开关

网友R:
没见过

俺家穷啊

还点蜡烛的

网友S:
装璜时,看人家装了,我也从众地装了这种开关,后来又把它拆了,灯会搞坏,屁用也没有。

拆开一看,有继电器/电容在里面,粗糙的很,10元钱一只,叫分控开关;

网友T:
一般灯里带小继电器的!

网友U:
叫分控开关,不太好使

网友V:
肯定不好使,不然的话不会有N多人不知道。

网友W:
引用 网友U:
叫分控开关,不太好使
真的很不好用。

网友X:
好像是一种电了开关,用在家用灯上。效效果不太好,如果想打开你想的灯,必须开好多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