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配电室的电度表

楼主(2008-08-04):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配电室的智能电度表数值.可用卡插入充值的那种,如表上显示剩余50kw/h是什么意思呢?如何才能把这个数值转换成我们经常说的多少度数值呢?谢谢!

网友A:
你是高供高计吧,表上读数乘以计量倍率,计量倍率是电压互感器的倍率和电流互感器的乘积,一般电压互感器的倍率是100,

网友B:
有个倍率问题,读数乘上倍率就对了。

楼主:
谢谢二位了!我们这里是变压器10KV/400V的那种配电室,表是装在400V一边的,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倍率,明天去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就能得到度数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