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电流环的性能高低应该如何表征?

楼主(2008-08-04):
论坛中有几篇关于伺服的讨论帖中都有关于高性能电流环实现方案是该用ASIC还是通用DSP、MCU的争论,特此发文,希望大家就到底什么是高性能的电流环,电流环的性能指标应该如何表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网友A:
看来老兄现在研发做的如火如荼啊,可惜本人搞应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电流环的性能指标当然就是频响了。电流采样周期,控制周期,调制频率,电子鉴相,都会影响这个性能吧。

楼主:
个人以为无论是用ASIC还是软件实现,电流环性能好坏的最终目标和指标体系应该是一致的,比如以下几点:

1. 高电流环频响,不低于3~4KHz,为此FANUC αi的HRV技术的PWM开关频率高达32KHz

2. 良好的稳态精度,Iq偏差不高于额定值的0.3%,为此电流环检测分辨率必须不低于2的14次方

3. 低失真度,低电流稳态运行时相电流波形失真度THD不高于?%(待考)

楼主:
firstrazor ;所言不虚!

firstrazor 所言不虚!

楼主:
“firstrazor” 所言不虚!

另,2楼帖子中格式有错,应该是FANUC αi

网友A:
电流环频响如果能达到3~4KHz,那是很不错了!PWM频率太高也是有代价的,而且大功率的也不能太高吧。

老兄,你电子鉴相用什么方法?

楼主:
其实电流环频响能做到2KHz以上就不算低了。PWM频率高是以牺牲损耗为代价的,所以Rexroth和Lenze的手册都会明确给出不同开关频率下的有效驱动能力,频率越高,降额越大。大功率的驱动往往PWM频率不会太高,比如Rexroth就会用8KHz,甚至4KHz。

个人以为电子鉴相方式不会直接影响电流环特性,而且其实现过程并不复杂,如果用绝对式或单圈绝对式反馈就更加简单了,增量式反馈存在一个可能不够精确的初始化问题。

网友A:
我的问题就是鉴相初始化的方法,抱歉刚才没说清楚。

楼主:
我用的增量式反馈的鉴相初始化方法很土,不值一提,而且本帖至今还光是咱们两个在这里唱双簧,歇歇吧!听听别人的高见如何?

网友B:
fpga做高速要比dsp,msc容易一些,其他的应该没什么不同了吧

楼主:
高速能高到何种程度呢?再高也不可能超越PWM调制频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电流环频响能做到2KHz以上就不算低了。PWM频率高是以牺牲损耗为代价的,所以Rexroth和Lenze的手册都会明确给出不同开关频率下的有效驱动能力,频率越高,降额越大。大功率的驱动往往PWM频率不会太高,比如Rexroth就会用8KHz,甚至4KHz。

这是很有启发

楼主:
以下是lenze小功率伺服的一些参数,其中就有PWM频率与额定电流的降额关系,当然还有一些很有趣,而且值得发掘的其它数据。

网友D:
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对于定点运算,伺服系统转子电气角的定标问题应该如何去设计?或者说应当从哪些因素出发来考虑。

比如,对于由线数6000ppr的增量码盘、极对数为3的PMSM、16bit的定点CPU、12bit的电流ADC器件等元器件组成的伺服系统,电气角定标到多大才合适呢?

楼主:
楼上是指与电角度对应的正弦表的字长抑或表长吧?

网友E:
2008年9月1日沈阳制博会开幕,这是北京精雕的展位。

网友D(2008-09-03):
回复 波恩: 正是查找表的表长~试过1024,8192,没发现多大区别,不知波恩兄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不同表长时的性能测试方法?

楼主:
还真没仔细研究国正弦表长度与A/D分辨率的关系,曾经以32为浮点数据计算过不同正弦表长度的量化精度,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5k以上的表长对矢量变换的精度贡献几乎不再有差别,但5K一下,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个人建议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就近往5K附近靠就是了。

楼主:
感谢李纯绪先生如此关注精雕科技。其实精雕只擅长雕刻机,与经典意义上的数控机床行业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网友E:
波恩先生的智与德让人折服。

楼主:
李纯绪先生是业内长辈,这样评价在下会杀小辈的了!

网友F:
个人认为伺服电机电流环追求高频响的场合一般为小功率、低惯量的应用环境。这时因PWM高频引起的开关损耗就不是主要矛盾了。我们应关注IGBT的开关特性,DSP的运算速度,以及电机的电感等指标!至于高性能指标那就得靠传感器精度、AD采样分辨率、电流环控制策略、DSP运算精度和整机EMC的设计啦!

顺便安川的伺服通常采用delta-sigma型的AD转换芯片,有效的提高了电流采样的抗噪性!

网友F:
波恩名声在外啊!   ^-^

楼主:
Σ-Δ型A/D,广泛被日系伺服采用,安川,三菱,FANUC;FANUC 100A的驱动都用Σ-Δ,只是到了150A以上,才用霍尔。

工控网运控论坛是技术交流的个小天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没仔细研究国正弦表长度与A/D分辨率的关系,曾经以32为浮点数据计算过不同正弦表长度的量化精度,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5k以上的表长对矢量变换的精度贡献几乎不再有差别,但5K一下,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个人建议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就近往5K附近靠就是了。

感谢波恩兄的解答。

另外,我对电流环节中的字长、A/D分辨率,编码器分辨率等和PWM发生器分辨率之间的影响和制约也比较迷惘,受学识和思维的限制,总是理不清晰。如果PWM环节的分辨率相对较低的话,即使其他环节精度很高,电流环的性能也提高不上去吧?

网友D:
另,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远远高于PWM环节和电气角表长的话,那么定位精度也会受到制约吗?感觉上好像如此。

楼主:
PWM的分辨率必然会影响电流环性能。

编码器的分辨率远高于电角度表长的情况下,个人以为未必会定位精度,因为此时的编码器分辨率已是名义上的电气分辨率了,可能已完全超出机械的实际定位能力。

网友G(2008-10-30):
读了读,感觉新鲜,就是你们怎么不接着谈了?

网友H(2008-12-06):
请教一下:电流环的参数一般是在固定电机轴的时候测试确定的,但当电机转速较高时,反电势使得有效的电压降低,电流环得增益就大大降低了
如果兼顾高速,则会产生震荡
一般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电流环的参数一般是在固定电机轴的时候测试确定的"———单纯的P调节会这样,如果适当引入I,是不是会好一些? 另外,也有人使用基于电机模型的电流快速跟踪法,其中会涉及反电势参数和母线电压,应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我又试验了一些,单纯的PI似乎无法满足速度变化后的电流跟踪,的确是增加电机反电势补偿后(根据转速反电势比例系数)就好多了

楼主:
不错的实践结果!

网友I:
难道波恩是北京精雕的?

网友J:
"难道波恩是北京精雕的? "

楼主:
论坛上的波恩是哪里的并不重要吧?!

网友K:
波恩就是一个浪迹运控论坛的“技术浪人”和“行者”。

网友L:
照片上的参展者是波恩吗?

网友K:
肯定不是了!

网友M(2009-05-20):
有个这样的印象:"力矩环大约是10K,速度环大约5K,位置环大约2K,所以引入系统的时延也不一致"。

频响还是采样呢?有否高人比较过不同品牌伺服系统的这方面的参数?

楼主:
频响是频响,采样率是采样率,采样率会影响频响,频响不仅仅取决于采样率。

欧美系伺服的采样率以16KHz,及其2的-n次倍频为主,Fanuc的数控专用伺服也是如此。

日系通用伺服则很乱,9KHz,10KHz、12KHz等都有。

速度环频响标称值从300~500,到1.6KHz不等,实际能到500Hz可能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M:
那么"力矩环大约是10K,速度环大约5K,位置环大约2K"指得应该是采样率也就是刷新周期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关于我又试验了一些,单纯的PI似乎无法满足速度变化后的电流跟踪,的确是增加电机反电势补偿后(根据转速反电势比例系数)就好多了

如果在负载条件下可能再加上绕组的漏抗和电阻上的压降补偿会更好,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对机端电压的幅值和相位的计算。

网友M:
TO 波恩:感觉频响比采样率低一个数量级,有什么理论上的支承没有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关于TO 楼主:感觉频响比采样率低一个数量级,有什么理论上的支承没有呢?

频率响应可以根据采样频率进行计算, 这个有理论依据

楼主:
公式化推导没有做过。只是个人以为频响是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采样率。

网友O:
具体细节涉及到电流环模型的建立, 呵呵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公式化推导没有做过。只是个人以为频响是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采样率。

假定驱动部分和执行机构足够理想的情况下是否就有较为明确的规律可循了呢?

楼主:
还是以电流环为例,与电机的绕组电感、电阻、反电势等模型相关的参数,以及直流母线电压都会影响闭环特性,把这些参数和采样率放在一起,才足以最终推导出频响的解析解。

网友O:
建议实际建立模型推导一下, 可以求得电流环的截止频率。虽然看似跟很多参数有关,但在理想的电机特性下,最终结果非常简单。电机的参数只是会有影响, 但不是决定因素。

网友O:
对:燃烧的冰海 关于

引用 楼主:
公式化推导没有做过。只是个人以为频响是个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采样率。

假定驱动部分和执行机构足够理想的情况下是否就有较为明确的规律可循了呢?

内容的回复:

是的, 假定理想的情况下有明确的数学公式。 实际应用中也未必有必要把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 工程化设计本身就是一种近似的设计, 只要满足精度要求就行了。

网友M:
假设驱动器位置环的采样频率是2K,板卡若是脉冲卡,是不是插补周期低于500微秒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坚持认为只要采样率足够高,对电流环频响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是直流母线电压和电机绕组的L/R,除非片面降低电流采样率(或电流环调节周期)。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关于坚持认为只要采样率足够高,对电流环频响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是直流母线电压和电机绕组的L/R,除非片面降低电流采样率(或电流环调节周期)。

建议深入理解, 对此持保留意见

楼主:
“bookujs2005”的建议很好!

网友P:
采样频率足够高,数字采样对系统的影响可忽略,根据电流环设计的一般思路,其频响必然取决于控制对象,就是波恩前辈提到的母线电压(更确切点说是功率转换回路,包括母线电压、功率器件等相关环节)和电机绕组电气时间常数...

网友O:
还是建议深入理解, 不做解释

网友P:
听从bookujs2005的建议,又仔细看了一遍自己以前的笔记,是我说错了。忘记了PI调节器隐含微分环节的校正作用,根据零极点对消理论,理想情况下,绕组电气时间常数可被调节器完全补偿。从补偿后的理想模型来看,电流环的截止频率基本上就不会受电机参数的影响了...

网友(2010-05-23):
有些东西, 就怕你没有去想, 想了以后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做一行, 水平高低跟从事这一行的时间有关系, 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Q:
拜读,有启发,再学习!

网友R:
电流环的优化设计非常重要,电流闭环一般使用PI调节器,基于稳态情况进行参数设计,但是很显然,电机在很多情况下处于动态过程,此时由于D,Q轴的耦合,是个非线性的情况,会对控制效果有明显的影响,除非完全补偿掉这这种非线性的耦合,基于线性理论的调剂器设计才能变得明晰。而对于闭环系统来讲,基本开环参数,例如,母线电压,电机参数只是设计的起点,不对闭环性能起决定性的,就像打篮球,要进NBA,光天赋不行,还需要后天的训练,优化。

网友R:
征,在控制理论,系统理论有着深厚的基础,在驱动器设计实践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有个小缺点就是有时欲言却止,让大家失去深入学习交流的机会。

网友R:
电流环的设计,最为核心的可能还是完全的解耦,毕竟那是我们的目的,要实现动态过程的完全解耦,在应用上到底是个需要理论解决的问题,还是只是个实践技巧问题?不知道,可能有些人解决的很好。

楼主:
完全动态解藕,并非真的容易!

速度波动,电流反馈偏差,电角度相位的对齐程度,用电机参数模型时,参数的准确性和变化,都会影响解藕的动态效果。PI的最大优势和劣势都是参数无关性。

网友R:
波恩的话提醒了我:PID这样的结构形式很少(或者并不)使用在基于线性系统理论的线性系统调节器设计中,电机是个非线性的系统,这使的用理论来指导调节器设计变得困难,但是我认为不能就停留在PID调节器上为止,曾经也做过基于模型的同步电机的一直到速度环的稳定性分析,由于手写资料的丢失,包括仿真结果也丢失,没有继续对电流环的优化做下去,等有空了会做一做。

网友R:
不过扯远一点,在大陆做技术真是悲哀+杯具!所谓的技术如果不做产品,基本上一文不值, 等你辛辛苦苦把产品做好了,却发现几乎没有东西能够使用国产的,都是国外的,甚至用钱人家还不卖给你,利润从何而来?连一个仅仅能正确搜索到PDF文档的GOOGLE.CN,都被流放到角落去了,思想,技术传播被政治所强奸!最大的悲剧在于:哀莫大于心死!当你想领导80后去开创事业,他会告诉你:你是好人,牛人,但是我已无梦想!

网友R:
这片大陆,依然还处在一个杯具时代,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楼主:
杯具是事实,悲哀是心态!

没有什么东西会万古常青,也没有任何玩意会永世长存! 直面杯具,去做,去争取,才有机会在春天来临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

网友S(2010-07-26):
请教各位高人:多个行业应用中伺服电机低速抖动,与电流采样使用开环HALL有关吗?开环HALL会影响什么性能?

伺服电机零速嵌位时,电机在某些角度电机有轻微抖动,且此时加力时电机响声及抖动都将明显加大。

请帮忙推断原因。谢谢!

楼主:
低速抖动多半是因为低速段速度控制策略,个人以为和Hall开环与否关系有限。

在某些角度抖动大,可能是因为这些角度的齿槽定位力矩恰好处于变化率较大的局部峰值趋于。也说明伺服的稳速性能不佳。

网友T:
你好 波恩  我看到一篇你关于加速度控制的的帖子的回复  那个帖子不知道怎么回复不了 只能在这个帖子了  我最近也在做加速度控制 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向你请教一下 呢
原来帖子你回复的内容:
要知道,绝大多数伺服是不提供加速度环的,伺服电机的加速度控制一般是通过电流控制实现的,因为理论上电流正比于力矩,而力矩又正比于加速度,所以控制电流原则上就控制了加速度,所以你需要做的是计算电流和所需加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控制电流就可以了。需注意的是,你的加速度控制要求,精度,分辨率,是否与你的伺服电流给定匹配。另,控制过程必须限速,避免飞车。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加速度是系统加速度还是电机的角加速度?有时候是有区别的, 还有计算出电流和加速度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不是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根据加速度和力矩的关系 可以算出力矩 然后根据力矩和电流的关系算出电流  就可以算出电流和加速的关系 是这样的吗?还有如果我是三环控制 电流环的给定值是速度环的输出值 而我这时根据加速度算出来的电流值是作为补偿加到电流环吗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非常感谢 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楼主:
是哪个帖子? 可以列出来让工控网的专职管理人员帮忙处理一下。

这里谈的加速度是电机的角加速度。

伺服的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的单位有不少厂家,尤其是日系伺服厂家,习惯于使用1/s,或者Hz来表示,其物理意思就是对被控量在时间上微分,于是位置环的输出就由随动误差变成了速度指令,速度环的输出也由速度偏差变成了目标加速度,再隐含着乘上了惯量,以及电机力矩常数的倒数,就转化成了电流环指令,这就是速度环输出到电流环指令的演化过程。

如果单独估算加速度做扰动补偿,或者做加速度前馈,则折算出的电流可以直接作为电流指令的补偿量施加给电流环。

网友T:
哦 帖子的名称是交流伺服电机如何加速度控制  可能是我ie的问题呢
我的伺服是欧系列的   加速度是我的设定值  我的目标就是控制加速   我要是想让加速度值作为作为电流环的设定值即电流环的指令 就比须抛开位置环和速度环只有电流环才可以吗?我的反馈是加速度传感器 是电压值 但是光控制加速度是不行的 位置会漂移 速度也不稳定 而且做到电流环不安全 所以我将加速度值二次积分变成位置值 作为位置环的设定值 位置反馈采用电机编码器 这样速度环就会有输出 即电流环指令 这样一来我的加速度值只能作为补偿或前馈加到电流环了是吗我的加速度是系统负载的加速度还有我必须将我的加速度转换为角加速度 然后将根据公式 电流值I=角加速度a * 负载惯量Mg /力矩常数Kn 转换成电流值 是这样吗??对了 伺服电机的力矩F=电流I * 电机扭矩系数k 这个公式对吗??

楼主:
既然目标是控制加速度,为什么还要关注位置的漂移和速度的不稳定?

如果仅仅把目标加速度作为指令施加到电流环,要得到目标加速度,还需扣除克服摩擦力,齿槽力等所需的电流量,而且这些量还是时变值,不容易做到准确控制加速度的目的。

如果抛开外环,以加速度反馈直接闭加速度环,调节输出是电流,尚可能达成目标加速度的准确控制。

如果真的需要控加速度的同时,还需关注位置和速度,如果只是为了实现某个加减速规律,而非实时控制加速度,建议通过轨迹规划,或者电子凸轮曲线来实现。

网友T:
谢谢 波恩 方便留个Email吗 ?

楼主:
有问题可以在论坛发帖/回帖,是在觉得不方便,可以在用户后台留言。

网友T:
我是实时加速度控制呢  我画了个框图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关注加减速规律呢  加速度控制的同时我关注的是位置和速度的反馈曲线能和我期望值的拟合越接近越好 比如 目标加速度值二次积分变成位移值能和我编码器采集回来的位移值越接近越好 但是由于不是很好  也可能我加速度传感器精度不是很好呢  我才想把速度值二次积分变成位置值 作为位置环的指令值 位置反馈采用电机编码器  这样可以使位置更好一点呢

楼主:
搞不懂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有具体的应用背景,还是纯粹的研究?

加速度传感器的类型是什么? 量程、灵敏度、全量程测量分辨率和精度指标如何?

网友U(2010-11-07):
Frobenius Frobenius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电流环的优化设计非常重要,电流闭环一般使用PI调节器,基于稳态情况进行参数设计,但是很显然,电机在很多情况下处于动态过程,此时由于D,Q轴的耦合,是个非线性的情况,会对控制效果有明显的影响,除非完全补偿掉这这种非线性的耦合,基于线性理论的调剂器设计才能变得明晰。而对于闭环系统来讲,基本开环参数,例如,母线电压,电机参数只是设计的起点,不对闭环性能起决定性的,就像打篮球,要进NBA,光天赋不行,还需要后天的训练,优化。

-----------------------------------------------------------------------------------------------------------------------------

真正高性能电流环 的优化反而在于对 最基本方面的优化(硬件和控制性能),而非 仅仅零极点补偿。 且国内也有做得很好的。

同意Frobenius ,而力矩控制做好需要对电机的补偿,控制算法的解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