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串行口无顺序协议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04):
我是用三菱串行口模块C24与仪表进行无顺序通讯的,不过有干扰后通讯口就报错,就无法接受数据了。我想能不能在串行口出错后初始化串行口模块(用软件的方法),使他重新就收数据!谢谢!

网友A:
 可以,如果C24报错,你就把初始化程序重新执行一下就OK了. 我原来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处理的. 但后来,发现是C24 BUFFER里有时有一部份数据存在里面没被取出,导致下一次通讯有时出错, 通过更改数据存取程序,这个问题OK了.

所以要检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错, 有干扰?BUFFER 过小?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

是干扰才报错的, 我想用软件的方法把串行口C24重新初始化一下!不知道怎么初始化出错的c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