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报错

楼主(2008-08-04):
单位用的一台达的EHPLC近几天频频出错,具体故障为PLC上的ERROR红灯亮,全部动作停止,PLC带一16点的数字IO点,和一个04DA的模拟量模块,把PLC的电源停掉,把扩展模块的总线拔插一下就好,不知具体原因为何,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台达公司;

      本人习惯于书本阅读及数据查找,所以要求贵公司寄一本台达PLC使用手册给我.不知是否方便.

网友B:
您查一下D1004的值是多少?

另外您看一下04DA是EH2还是EH的,EH主机后只能接EH的扩展模块,不能用EH2的扩展模块。

EH2的扩展模块标签上有-H2,如04DA-H2

网友C:
还是总线的接触问题吧

检查排线有无松动阿

网友D:
04ad 的电压输入范围是10v,看现象很可能是电压超限了

网友B:
电压超限PLC ERROR灯不会亮的。

网友E:
EH带AD。DA吗?监控D1012,我碰到过,

楼主(2008-11-28):
问题解决了,是PLC主机有问题,已经寄回公司修理,台达已经确认PLC故障。

网友F:
请问楼上怎么查看D1004的数值??

网友G:
检查程序,

肯定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