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6KV功率1250KW电流144A 电机启动方法及电器元件选型

楼主(2008-08-04):
请教电压6KV功率1250KW电流144A电机如果采用直接启动,该如何选择配套电器元件,及柜体,电器图如何设计!

网友A(2008-10-28):
1)柜型:KYN手车柜或中置型高压开关柜;

2)主元件建议采用FC(高压熔断器+真空接触器)组合;熔断器大致在和接触器大致可选400A等级; 并设置操作过电压吸收环节;

3)二次保护建议采用微机型电机综合保护器..

唐伯虎点蚊香!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唐伯虎点蚊香!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B:
发电厂厂用电动机及磨煤机是发电机组的配套动力设备,它在保证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风机 、磨煤机类设备转动部分自重较大,大功率风机叶轮转子均支撑在轴瓦上,静摩擦因数较大,因此风机 、磨煤机类设备为大惯量启动设备,其驱动电机的启动为带载启动。
带载启动带来得直接危害是:①工作机传递给电动机的需克服的转矩超过了电动机的启动转矩,造成电机满载启动,甚至超载启动,启动电流较大,对电网及电机的冲击大,造成电动机损坏(易断笼条) 。②由于电动机从零速开始大转矩启动,机械部分无缓冲时间,对机械部分造成冲击载荷,这样造成磨煤机大小齿圈容易损坏。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设备的长周期运行
改进传动系统。使电动机近似空载启动。是保证设备长周期运行的重要措施。实现电动机的软启动,其方式主要有电气及机械2大类。对低压380V电动机,可配置电气软启动器,对高压电机一般采用机械方式,通常为液力偶合器和软启动安全联轴器。由于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质量轻,尺寸小,易实施改造,维护工作少,已作为设备软启动的首选。
软启动安全联轴器通过钢球的离心压力产生的摩擦力传递转矩,通常将软启动安全联轴器装在传动链的高速端。当原动机启动时,由于转速很低,离心力很小,其产生的摩擦力也很小,联轴器打滑,主动侧随电动机旋转,被动侧静止,电动机为近似空载启动。随着转速的增加,摩擦力逐渐增大,联轴器的被动侧带动工作机开始旋转,直到与主动侧同步旋转,电动机的整个启动过程是一个平稳的逐渐加载的过程,实现了电动机的“软”启动,改变了普通联轴器联接时的“硬”启动方式。
当工作机过载或卡死时,由于转矩超过了设计摩擦力可传递的转矩,联轴器打滑,防止了机械部件的损坏及电机的烧毁。此联轴器能有效的降低其启动电流及对设备的冲击。
联系电话:13679181225

网友C:
楼主是哪里的,我公司可免费提供成熟的电机起动和保护方案,电话:07103341322?? 13387217017??? QQ121039717

网友D:
请您把问题说详细一些

1.重载,轻载

2.什么负荷

网友E:
功率1250KW采用直接启动??? 超过11KW就不能直接启动了,要尊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