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6KV功率1250KW电流144A电机如果采用直接启动

楼主(2008-08-04):
请教电压6KV功率1250KW电流144A电机如果采用直接启动,该如何选择配套电器元件,及柜体,电器图如何设计!

网友A:
这么大的高压电动机?没见过,更没用过!

楼主:
是呀,一般场合用不上,这个是个大型水厂的高压水泵电机!电压高电流小呀,主要是绝缘!

网友B:
呵呵,我在水泥厂好像见过4000KW的,老大老大的.

网友C:
三种方法:

1)如果你电网容量足够大的话,允许直接启动

2)在6KV电机转子回路上,加水电阻启动

3)用高压软起动

至于该如何选择配套电器元件,及柜体,电器图如何设计! 三言两语给你说不清,你提的问题有多种答案,你确定选择哪种方式起动后,可以直接咨询相关厂家!

网友D:
应该考虑水电阻、软启动等启动方式,绕线电机还可以转子串电阻

网友D:
直接启动对电机寿命影响很大,不是能否起来的问题。

网友D:
即使电网允许直接启动,最好也不要这样。

网友D:
大圣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