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6KV功率1250KW电流144A电机如果采用直接启动

楼主(2008-08-04):
请教电压6KV功率1250KW电流144A电机如果采用直接启动,该如何选择配套电器元件,及柜体,电器图如何设计!

网友A:
一次回路:400A真空接触器+320A高压熔断器=FC手车单元.+阻容(或压敏元件)过电压吸收装置..+电流互感器等..

二次回路:高压电机微机综合保护器等...

有经典现成方案..去查<电机工程手册>及其他电气设计手册....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要配软起动装置才行啊,楼主,我公司生产液体电阻软起动装置及高压开关柜,质优价廉,襄樊华顿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赵工  13387217017    QQ121039717

网友C:
楼上的真不厚道,到处AD,

网友B:
楼上的兄弟,难道给别人帮忙,就不需要挣钱生活了吗,难道找点活做,挣点正当的钱有错吗?

网友D(2008-09-28):
采用直接启动必须要求上端变压器容量达到要求.有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E(2011-11-24):
直接启动投资太大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