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报警这么多啊

楼主(2008-08-04):
各位高手,我的公司使用的自动化系统控制是和利时的系统,但是最近经常出现"网络报警 / 模块报警 "报警结束之后是系统所有的设备跳停记录啊,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都没有跳停啊,而且Ping网络通讯又是正常的啊,设备的状态图也是正常的,请问是哪个设置有问题吗?求助啊!!!!!!!!!!!!!!!!!!

网友A:
回答一下吧,你的两台服务器运行的工程不是同一个工程造成的。

网友B(2008-10-09):
把服务器 操作员站文件清空.重新编译一次,下载一遍就行了.

网友C:
是macsiii还是macsv?

网友A:
两台服务器运行的不是同一个工程造成的。重新恢复编译,运行,就好了。所有的计算机都恢复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