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计量问题

楼主(2008-08-05):
各位师傅好,在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村的变压器上的电表每个月的总用电量,比下面所有用户之和要多5000度,也就是说每个月有5000多度的损耗,是最近几个月出的问题,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到底问题出现在那里,先说明总电表没有问题.,没有偷电的,线路都很正常.有什么好办法能查出来呀,谢谢

网友A:
总表读数比分表总和大,这是正常现象,因为线路有损耗,电表也有损耗。要是完全相等,那才是怪事。

另外,你的计量电表是装在变压器的高压侧还是低压侧?

楼主:
是装在低压侧,但原来没有那么多呀?

网友B:
总电表没问题没人偷电线路都很正常还是近几个月出的问题  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