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
旋转阀在炼油化工装置中的应用

楼主(2008-08-05):
1、旋转阀的特点
阀通常分为直行程式和旋转式两大类。直行程阀通过一个直线运动的部件如闸板来允许或切断物流。直行程式的阀有截止阀、闸阀、隔膜阀等。旋转式的阀通过一个转动的部件来允许或切断物流。旋转部件能转动90度的旋转阀叫1/4旋转阀。有时候1/4旋转阀的分类可以扩大到转角小于270度的旋转阀。由定义可以看到,旋转阀是一种通过旋转部件如转动挡板旋转90度使阀从开位变化至关位的旋转阀。旋转阀一般具有如下的特点。
(1)可调范围宽
在流程工业中可调范围是最关键的,旋转阀的可调范围大约为150:1(VALTEK的球阀的可调范围可以达到300:1,蝶阀和凸轮挠曲阀的可调范围为100:1)。对应的截止阀的可调范围为30:1,也就是说旋转阀可以提供5倍宽的可调范围。例如在最大流量是1000升/分,截止型阀能够有效地将流量减少到30升/分,同时旋转阀可以将流量调整到低于10升/分,对关键的阀控制流量越精确在流程中重复性越好,直接地降低了流程工业中不合格的产品。
偏心旋转阀的两个特点提高了它的可调范围,第一个是其孔板式的设计,偏心是一个有效的1/4的园,偏心阀芯是V型的,而传统的阀芯是园形的,当偏心旋转阀是关的时候,它的小的V型使得在低流量时形成非常精确的控制,对大流量,它几乎将阀门打开到几乎与管道的直径相同。第二个特点是执行机器的行程旋转阀的执行机构有带一定行程的膜法和气缸两种。1”的截止阀的行程大约是3/4”~7/8”而旋转阀的行程超过2”。对任何其它尺寸的阀门。输入端的行程越大,则在工作端的控制越好。
高可调比的控制阀提供按配方要求的精确的配比,而不论各流路流量的大小,传统的线性或调节阀不再适应这样的任务,旋转阀可以提高装置性能同时降低控制阀在工厂生命运行周期中的成本。
可调范围宽的旋转阀允许用户提高严密切断的标准,从而提高成本/效益指标。金属阀座加上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村里能够延长阀门的使用寿命,提高阀门的性能。简单的旋转结构的设计,可以使维护工作量减到最少。降低业主的生产成本。
(2)严密切断
直行程阀的轴是阀杆进出阀体,每个周期都带出产品,对于直行程设计避免泄漏是困难的,它能将不希望的产品带入到生产过程系统中,并能产生较大的不能接受的工厂挥发性的外泄漏。旋转阀的旋转设计本质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阀采用了低滞后,高推力的气缸式执行机构,可提供比其它形式的执行机构更精确更高的稳定性,有能够提供长期严密切断的金属阀座。
(3)流通能力大尺寸小
直行程阀的流通能力是安装阀的管道流通能力的分数,提高流通能力的方法是提高直行程阀的尺寸,通常可能比管道还大。旋转阀的容量大约是相同尺寸的直行程阀的2~3倍,旋转阀能够用于提高掺合量而不改变进料管线的大小,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基于这个原因,部分旋转阀已经设计成可代替截止阀的法兰面对法兰面的连接形式,并配有连接螺栓,这类阀甚至比他们所替代的截止阀还便宜。
(4)抗气蚀
在流程工业中节流可引起大量的气蚀,气蚀可能损坏管道,产生不可接受的噪音等级,同时还可对计量系统产生扰动而引起不清楚或不可靠的读数,旋转阀具有坚固的设计,大大减少了由于水锤现象造成阀门动作失败,同时其阀芯可以吸收部分多余的能量,明显地降低气蚀及相关的问题。
(5)无外泄漏
标准的旋转阀比标准的截止阀设计的外泄漏要好100倍,截止阀的阀杆的运动将灰尘拉出将沙子带入阀从而损坏了石墨填料。在旋转阀中阀杆不作任何进出的移动,而作旋转运动,从而不伤害填料,避免了外泄漏。
(6)维护费用与备品备件
金属座旋转阀比截止阀的备品备件要少得多,维护通常也比较容易。
2、旋转阀的种类
2.1、按照型式分类
旋转阀按照型式分类有三种类型:蝶阀、球阀和柱塞阀。
蝶阀是通过挡板或叶片以转轴为中心旋转一定角度来控制流动的方向。挡板或叶片看起来有点象一只蝴蝶。蝶阀可以起切断或调节作用,适用于浆状或带有固体悬浮物的流体。
球阀的阀芯是带圆孔的球形体,当阀处于开位时允许流体流过,将球形体转动90度切断物流。球阀可以起切断和调节作用,它的压降小,适用于粘稠和有腐蚀性的流体、浆体低温流体。球阀还可以用于高温、高压流体。
柱塞阀的阀芯是中间带圆孔的锥形或圆柱形柱塞,当柱塞孔和流动方向一致时流体可以通过,当柱塞向任何方向旋转90度时流路被切断。柱塞阀通常用于开/关控制。
2.2、按照操作方式分类
旋转阀按照操作方式分类有如下类型:手动阀、自动阀和调节阀。
手动旋转阀用手操作,通过手动执行机构如手杆、齿轮、手轮等来进行开关操作,包括一个可以旋转90度的部件。执行机构通过操作阀杆和流量控制元件来开阀和关阀。
自动旋转阀包括一个自动的执行机构,利用外部的能量来自动控制或遥控阀的开关。下列情况一般应选用自动阀:大阀(如大于8”的阀门)、手动操作很困难的阀门,处于有毒的或其它恶劣的环境中不可能采用手动操作的阀门,为处理紧急情况要求阀必须迅速关闭的阀门;配合批量配方所有流路的阀门等。自动执行机构的类型包括液动、气动和电动等,大部分自动旋转阀可以通过电动和气动执行机构来操作。
旋转调节阀能够在特定的开度下操作,这类阀包括一个可以根据电信号大小产生相应转角的执行机构。蝶阀常用于低压大口径、对泄漏量要求不太严格的控制中。
旋转调节阀是一种控制阀,控制阀还包括一些直行程阀如截止阀、闸阀、隔膜阀。自动旋转切断阀不是控制阀,因为它只能限定在开和关位。
3、旋转阀的应用趋势
(1)自动阀代替手动阀已成为工业应用的趋势
随着世界范围内流程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对自动和调节型旋转阀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手动阀需求减少。这使今后阀门应用技术开发的重点应在于阀的执行器和定位器上,以使阀门能够连接到个人计算机、PLC、DCS系统。如采用数字定位器通过提高控制阀的精度来提高阀门的控制性能,成功的应用有如果将ND800数字定位器用于旋转控制阀,就能够使工艺参数的可变范围提高50%,再通过与控制阀的特性阀门定位器的电子特性的匹配来进一步提高控制的性能。典型应用有采用HART网的Field Browser软件。
与切断阀相比,控制阀更适用于连续生产过程。通过调节功能,控制阀能够根据输入参数来改变流量的大小以保持设定值不变。在许多情况下,切断阀和控制阀二者均需要,如在炼油厂中,1/4旋转切断阀被用作安全切断阀。一个控制阀通常与两个切断阀一起使用,当拆卸控制阀时起到隔离和切断物流的作用。
电动执行机构将会逐步取代气动执行机构,因为电动执行机构不需要安装和维护供管线和压缩机,可以和定位器联系更紧密,而且可以避免将电信号转换为气信号。
旋转阀的其它发展方向是通过改进阀座的设计及阀座的材质来提高阀的性能,减少阀的外泄漏等。具有控制和定位作用的智能阀门,会随着制造商降低成本和生产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使得市场变得越来越广泛。
(2)代替直行程阀门的趋势
因为旋转阀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替代直行程阀门(如闸阀),与直行程阀门(如闸阀)相比,旋转阀具有许多优越性(见本文第1部分)。特别是随着净化空气行动(CAA)修正案的实施,防止阀门外泄漏变得越来越重要。1990年提出的CAA修正案包括了189种挥发性有毒空气污染源(VHAPs),其中有150种是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VOCs)。1997年4月通过的最新的CAA修正案,除了包括前版修正案中的泄露检测及修复(LDAR)方案外,还包括质量改进方案。
CAA修正案增加了使用直行程阀门的化工公司、炼油厂及其它使用阀的生产企业在防止阀门外泄漏上的投入。CAA修正案及其引起的控制外泄漏的结果,促使手动阀、自动阀、控制阀的供应商采用新的技术来设计阀门,以减少阀门的外泄漏。减少阀门外泄漏的关键在于阀门填料系统的材质。聚四氟乙烯(PTFE)和石墨是阀填料系统的两种常用材料,为了减少阀门的外泄漏,许多供应商将全氟高弹性体和部分聚四氟乙烯及石墨结合起来用于阀门的填料系统。全氟高弹性体填料系统比聚四氟乙烯填料系统的压紧力要大,但石墨填料系统的压紧力比全氟高弹性体填料系统高好多倍。压紧力大会导致阀杆的磨损和损坏,从而引起阀门外泄漏。总的来讲,采用旋转阀是减少外泄漏的有效措施,即旋转阀有代替执行程阀门的趋势。

网友A:
又是广告

网友B(2008-11-22):
刚开始还好,还谈到了点问题,谈到下面就觉得是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