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选型要领及安装使用

楼主(2008-08-05):
电磁阀选型首先应该依次遵循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经济性四大原则,其次是根据六个方面的现场工况(即管道参数、流体参数、压力参数、电气参数、动作方式、特殊要求进行选择)。
选型依据:

一、根据管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通径规格(即DN)、接口方式

1、按照现场管道内径尺寸或流量要求来确定通径(DN)尺寸。

2、接口方式,一般>DN50要选择法兰接口,≤DN50则可根据用户需要自由选择。

二、根据流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材质、温度组

1、腐蚀性流体:宜选用耐腐蚀电磁阀和全不锈钢;食用超净流体:宜选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电磁阀。

2、高温流体:要选择采用耐高温的电工材料和密封材料制造的电磁阀,而且要选择活塞式结构类型的。

3、流体状态:大至有气态,液态或混合状态,特别是口径大于DN25订货时一定要区分开来。

4、流体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可任意选择,若超过此值,则要选用高粘度电磁阀。

三、根据压力参数选择电磁阀的:原理和结构品种

1、公称压力:这个参数与其它通用阀门的含义是一样的,是根据管道公称压力来定。

2、工作压力:如果工作压力低则必须选用直动或分步直动式原理;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时直动式、分步直动式、先导式均可选用。

四、电气选择:电压规格应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较为方便。

五、根据持续工作时间长短来选择:常闭、常开、或可持续通电

1、当电磁阀需要长时间开启,并且持续的时间多余关闭的时间应选用常开型。

2、要是开启的时间短或开和关的时间不多时,则选常闭型。

3、但是有些用于安全保护的工况,如炉、窑火焰监测,则不能选常开的,应选可长期通电型。

六、根据环境要求选择辅助功能:防爆、止回、手动、防水雾、水淋、潜水

1、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的电磁阀(我公司现有:d II BT4、d II CT5、Ex m I/II T4) 。

2、当管内流体有倒流现象时,可选择我公司OK71-N、OK72-N系列带止回功能电磁阀。

3、当需要对电磁阀进行现场人工操作时,可选择我公司OK71-S、OK72-S系列带手动功能电磁阀。

4、露天安装或粉尘多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防护等级在IP54以上)。

5、用于喷泉必须采用潜水型电磁阀(防护等级在IP68以上)。

电磁阀的安装使用

安装前应参阅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是否符合你的使用要求。

管路使用之前应冲洗干净,介质不清洁的应安装过滤器,以防止杂质妨碍电磁阀的正常工作。

电磁阀一般是单向工作的,不能反装,阀上箭头是管路流体的运动方向,必须保持一致。

电磁阀安装一般阀体水平,线圈垂直向上,有部分产品可以任意安装,但在条件允许时最好垂直,以增长使用寿命。

电磁阀在结冰场所重新工作时应加热处理,或设置保温措施。

电磁线圈引出线(接插件)连接好后,应确认是否牢固,联接电器元件触点不应抖动,松动将引起电磁阀不工作。

连续要生产工作的电磁阀,最好采用旁路,便于检修,不影响生产。

长时间停用后的电磁阀,应排清凝结物后方便使用;拆洗时各零件要按顺序放好再恢复原状装好。

网友A:
好好看一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