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穿越功能

楼主(2008-08-05):
我听说三菱的plc和人机有穿越功能,,具体的接线方式能请高手上个图么???谢谢

网友A:
没有什么线要制作.

你的PC能连GOT就可以连PLC.

支持的连接方式有USB和RS232.(PC和GOT之间)

PLC和GOT可以是CPU直接连接或总线连接.

网友B:
我用过got930和fx2n的功能,具体的只是pc的串口232和got串口连接,got的rs422端口和plc连接

穿越功能不能got和plc同时连线否则出错

具体的接线参考三菱的硬件手册即可

网友C:
和PROFACE的连接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呵呵;三菱的F900与三菱FX系列PLC通讯时,有穿越功能的,可直接通过F900用电脑连接上FX的PLC;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网友E:
楼主说的穿越,应该就是GXDeveloper中的透明功能,

用USB连上GT11或GT15,就可直接编程或监视PLC了

网友A:
这里要注意的是:PLC和GOT之间的连接形式必须是CPU直接连接(连编程口)或总线连接(A或Q BUS)

如果是A或Q的PLC通过以太网,H网或CC-Link连接GOT就不能使用透明功能了。

最新的GX Developer支持PLC和GOT通过QJ71C24连接的透明。

网友F:
呵呵,学习了!不错的东西!

网友D:
呵呵;用FX的也可以;

用FX-GP的软件可以操作的;

把PLC与F900连起来,F900与电脑连上;

就可以用FX-GP的软件对FX的PLC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能不能把两种线的型号报一下!!!!!!

网友G:
PLC-GOT  是422通讯,GOT-计算机是232通讯,通过电脑和GOT通讯,也可透过GOT 直接和PLC通讯,电缆是2,3,5电缆。 有问题可以找我gxy789@126.com

网友G:
无缝透明传输或者是柔性链接吧

网友A:
PLC(FX2N)---GOT(GT1175-VNBA-C) ; ; 线型号:GT01-C30R4-8P ;

自制图:

网友A:
电脑和GOT通讯    线就用一般USB线,接GOT侧是Mini-B型接口.

如果用RS232接电脑和GOT通讯      线型号:AC30R2-9SS

自制图:

F900系列也适用.

楼主:
太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H:
学习了!不错的东西!

网友I:
恩,,不错呀。。自己作梗就可以啦。

网友J(2009-05-19):
bao-hihi:你好这个接线方法适合GT11/15吗?F900和GT1000的线和plc的通讯电缆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