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调试中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昨天在调试中发现模拟量怎么都输出不了,就是给出4-20MA的信号到一个调节阀。数字量没有问题,而且在变量表里添加一个新的模拟量也不可以,为什么啊?

网友A: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哦!!!!!!!!

网友B:
检查模板的24V电源接入正常吗,在变量表中强制给个27648,用电流档测量是否有20MA的输出...

网友C:
输出有好多条件,说具体些

网友D:
1、检测模板电源是否正确。

2、确定接线方式是否正确,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的接线方式不同。

3、PLC硬件组态中是否设置的也是电流输出。

楼主(2009-08-08):
谢谢各位的指导啊!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