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有关GT designeo2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诚心请教,有关GT designeo2的问题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在GTdesigneo2 中打开位开关中的软元作设置中的动作选项中有4个选项分别为置位,复位,交替,点动这4 个选项在我们常用的开关中有自锁的不带自锁的,请问这4个选项怎么用,因我用PLC仿真的可以做到,用触摸屏仿真就不行,应该是这是没有设置好.所以请教各位大哥了,谢谢啊!

网友A:
置位 按下后为1

复位为0

点动是按住的时候动作

交替是按下后  0  1的变化

好好看看手册了

网友B:
呵呵;自锁就是按下后放开的话还是为ON状态;  相当于人机上的置位;

没有自锁的就是按下时为ON,放手就变成OFF,与人机的瞬间接通对应;

复位就是点一下后变成OFF;

交替就是按一下为ON(放手也是ON);

再按一下就变成OFF;

网友C:
呵呵.这是常用术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