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电动执行机构的基本构成是什么

楼主(2008-08-05):
准备初级考试,请教电动执行机构的基本构成?

网友A:
电动执行机构是采用电动机和减速装置来移动阀门的执行机构。通常,电动执行机构的输入信号是标准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其输出信号是电动机的正、反转或停止的三位式开关信号。电动执行机构具有动作迅速、响应快、所用电源的取用方便、传输距离远等特点。 电动执行机构可按位移分为直行程、角行程和多转式等三类,也可按输入信号与输出性的关系分为比例式、积分式两类。

网友B:
电动执行机构基本构成有:电机、减速装置、输出轴、手轮、电气控制元件、比例控制元件如控制模块(伺服放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