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接线的疑惑,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8-05):
今天看见我们工程师给温度仪表的接线,让我很是疑惑。仪表的电流变送的负端和给仪表供电24v的负端接到了一起,据说是防止干扰,请问大家这正确吗?这么接已经出现意外了,一块表的变送到了100ma。

网友A:
这个可不是随便能接的,搞不好会带来强烈干扰,甚至有时候会造成检测电路损坏,一般没有做过电磁兼容不具备足够的电磁兼容理论知识的工程师都很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只不过是为了提供一个公共端,同时也可以防止干扰

网友A:
在电路原理上,这两个负端,也就是两个地,本来就是接到一起的,但也绝不是随便接到地上就可以的,必须要首先考虑各条地线中的电流的流向,尤其是那些强干扰源的地电流线,敏感电路的地回路,信号电路中干扰电流的性质等,只有在把这些搞清楚的前提下才能科学的选择合适的接地点,也才能达到防止干扰的效果,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但不能防干扰,反而可能带来干扰,甚至严重到影响工作。

网友C:
可能是为了防止共模干扰

网友D:
把外部供电的24V的-端接到电流测量导线的-端,怎么感觉不伦不类的

有必要吗?

网友E:
部分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F: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G:
要保证24v算隔离的,负端不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