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协议通讯

楼主(2008-08-05):
我用ACS510系列变频器跟组太做协议通讯, 怎么变频器的输入点找不到啊。变频器的输出都没问题。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你用什么通讯协议?是MODLBUS还是PRIFBUS

网友A:
如果是MODLBUS,它是内置的,在主板上中间部分,有6个接口的。你查看下说明书有介绍哪个是输入和输出

网友B:
我用的是MODLBUS, 你说的接口我都接上了。通讯没问题,但是就是不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C:
说实在,你在这问这些问题的时间,还不如自己找说明书,一边看,一边试快。

网友A:
那就是你参数设置的问题了,变频器的参数要设置成通讯控制。

网友D:
ACS600与S7-300之间能不能用NPBA-12进行Profibus通讯?

网友E(2008-09-10):
请一们高手指点一下,S7-300和abb变频器acs510之间用profibus通讯的具体做法。谢谢!

网友F(2008-12-10):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使用三菱的PLC与ACS 510 变频器进行通讯        不知道怎么来写这个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