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组太王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教各位,在组太王中怎么样才能把一个RTF或txt的文本调入到"超级文本画面中"按这个命令调用怎么也不行!LoadText( " Richtxt1", "D:\Test\recipe\ht1.rtf", " .Rtf" );急!急!谢谢!

网友A(2008-09-05):
那你就改行麻,真傻^^^^^^^^^^^^^

网友B:
大兄,是“组态王”,而不是“组太王”吧?

网友C:
can't do it

网友D:
我认为是不行的,设计到两个软件的内部转换问题,建议问厂家技术支持确认吧

网友E(2010-04-07):
本人以前在郑州做控制柜,有控制柜设计,调试经验(PLC和HMI编程,变频器,伺服,仪表的使用等)。现在在苏州做技术支持,欲寻人一起做项目。有意者请联系:QQ542912458。请注明:工控网-项目

网友F:
本人以前在郑州做控制柜,有控制柜设计,调试经验(PLC和HMI编程,变频器,伺服,仪表的使用等)。现在在苏州做技术支持,欲寻人一起做项目。有意者请联系:QQ435757746。请注明:工控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