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变频器控制泵,当由低速切换到高速时,升速过程要求信号灯闪烁

楼主(2008-08-05):
请问采用变频器控制泵,当由低速切换到高速时,升速过程要求信号灯闪烁,升到高速后,灯恒亮,如何控制。

网友A:
变频器的升速过程与速度到达以后有一个信号输出加以区别,变频器都有速度到达继电器信号输出.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信号.

运行命令置1,速度到达0........  闪烁

运行命令置1, 速度到达1........ 亮

可以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搭出来,也可以用logo之类的小型可编程做.

网友B:
用低速启动信号驱动一个闪烁电路,高速信号复位这个信号,接通长亮.

LDI  X0(变频启动)

SET M0

LD M0

ANI T1

OUT T0 K10

MPP

OUT M10(闪烁信号)

LD T0

OUT T1 K10

LD X1 (高速信号)

OR M8002

RST M0

LD M10

OR X1

OUT Y0(闪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