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系统报警

楼主(2008-08-05):
西门子840D系统报警,70008(fault safety signal)是门没有关好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2009-08-18):
这好像不是系统报警吧!

网友B:
这应该不是系统的报警,安全措施有问题,好好检查下

网友C:
这是机床制造商自己做得机床报警,不是西门子的报警,好好查查机床的电器说明书

网友D(2011-06-16):
西门子系统MDI和自动模式都不运行,一按启动就出现停止的报警,谁能告诉我怎么解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