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8-05):
我的欧姆龙编程软件,CX-ONE在每次打开程序时,都会出现,Windows正在配置CX-ONE,每次都要配置完成后才能打开程序,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新安装的系统或是CX软件。我前一段时间也有过这个问题,但后来就不知不觉的没有了。

网友B:
安软件是计算机不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