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线的驱动装不了。。。

楼主(2008-08-05):
最近才开始学习西门子的PLC,公司很多设备都用的S7-200,而且有一根PC/PPI的原装线,但是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所以去买了根USB转RS232的连接线,但是驱动总是装不上,目前看来线应该没有问题,以前都用过,但是驱动就是装不了,一直都无法识别,现在头都大了,哪位高手知道原因的,麻烦指点一下小弟。本人的笔记本是XP系统,PM965/GM965的芯片组,USB接口应该没问题,鼠标用起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买不用驱动那种吧!!!!!!

网友B:
不能直接装驱动程序, 步骤如下(很久以前装过,具体细节已记不清)

1.在USB口插入USB<->RS232

2.出现新安装硬件对话框

3.选择手动安装新硬件,手动插入一个串口(具体插入哪一种串口我已记不清了,你就多试试吧.不能选择自动安装新硬件)

4.手动插入硬件后关闭对话框.

5.回到我的电脑的硬件管理

6.你会发现多了一个串口,但是这个串口上有错误警告消息

7.选择这个串口,并重装驱动(用你的USB<->RS232驱动)

对了好像要将串口设为串口1或串口2才可以正常联机.

顺便说一下 USB<->RS232在使用过程中通讯不可靠,常常找不到串口,我建议你用PCMCIA<->RS232. 这样,你会少很多烦恼

网友C:
S7-200用USB转RS232转换器再接PC-PPI的话很难通讯上,最好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网友D:
肯定是USB-RS232有问题,我们以前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即用USB-232的线,和日系的PLC通讯没有问题,但和欧美的PLC以及一些屏都通不上,换一条好的就可以了,100块钱左右,

网友E:
也有可能使你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F(2009-03-07):
我买了一条USB转232的电缆,驱动程序都装好了,可插上USB口就显示Windows不能识别,请哪个大侠帮帮我

网友G:
买一根大连德嘉国际的 USB  PPI 编程电缆,无须加装任何驱动,因为MicroWIN v4.0sp3以上版本都集成USB PPI 的设备驱动。才100元

网友H:
图片上的plc是西门子s7-300吧,那个cpu314模块上“BATF”字旁边的LED红灯亮是什么意思?有报警了吗?

网友H:
是否以前能够安装上驱动,近期重装系统后突然usb转rs232的驱动程序装不上了?可能是操作系统原因,你后装的xp是sp4的还是sp2sp3?

网友C:
呵呵;用USB-RS232转换后很难通过PC-PPI连上S7-200;

还是直接买USB接口的PPI电缆吧;

网友I:
这种线最好现场试好了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