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高压电压和大电流为什么使用互感器?

楼主(2008-08-05):
答: ( 1 )扩大了仪表的使用范围。只要用不同的变压比和变流比的互感器与满度电压是 100V 的电压表和满度电流为 5A 的电流表配合使用,就可以测量各种电压和电流。
  ( 2 )使仪表、继电器的规格统一、易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
  ( 3 )使用互感器作为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的中间元件,隔离了高电压的危险,也防止了二次电路故障对一次电路的影响。

网友A:
互感器一般就是有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两种..一般而言,电压互感器是将高电压按一定的比例变换成二次标准电压(100V)的设备。电流互感器是将大电流或高压大电流按一定的比例变换成二次标准电流(5A或1A)的设备。
变换的好处:
1、高压下的电流、电压无法直接测量,即便有能直接测量高压下电流、电压的仪表,也不安全,它已将高压引到了电工人员眼前,就是绝缘制造的再好,也不能保证时时安全。
2、电流太大时,接入仪表困难,不能将仪器、仪表的接线柱做的很大。
3、经互感器变换后,二次已变成标准的电流(5A或1A)和电压(100V),这样无论二次仪表、保护装置,还是电能计量仪表,就都可以进行标准化了,有利于仪表的标准化设计、生产、选用和维护。

一,使高压与低压分离开来保证了设备与人身的安全系数。

二,有利于测量仪表的标准化、统一化。

三,与测量仪表配合对线路进行测量;与继电保护配合保证线路及设备的安全运行。

网友B:
还是从初级电工基础好好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