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创建U盘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用EB8000创建U盘下载程序, 成功下载到屏上,但中文字不能显示,只显示方格,后检查发现U盘上的FONT目录下是空的,创建程序时没有成功复制字体文件. 又试了很多次还是一样,换了几个U盘试还是一样.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先确定你用的中文字是否有加到系统参数中的”非ASCII文字”表列中
不过一般 Font下的目录是不会空的, 你可以检查你EB8000/Font目录, 是否有该工程档案相关的字型档案

楼主:
已经加入"非ASCII文字"表列中,用以太网下载很正常,用U盘下载就出现这个问题...
在电脑的EB8000/FONT目录下有字型档案,就是从这里把字体复制到U盘的FONT目录下.
感觉EB8000对不同的电脑有兼容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添加字体,加我QQ,470331240 我详细为你解答吧,

楼主:
没有加字体,为什么用以太网下载时能正常载入字体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