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浪涌保护器

楼主(2008-08-05):
咨询一下各位高手!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浪涌保护器!?性价比怎么样?市场上卖的几十元的浪涌保护器能 用吗?真的能起到过电压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A: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址:www.dryqw.com 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网友B:
ABB

全系列低压配电系统(220V/380V)电涌保护器/电源避雷器/浪涌保护器:OVR T1, OVR SI, OVR TC等一级、二级、三级防感应雷产品。电涌保护器 适用于防止雷电和过压保护的电涌保护器完整系列。
电涌保护器为保护主电源、次级电源线路以及电话和数据传输线路上的设备免于瞬时过电压侵害,采用现代工艺研制和进一步扩展它的产品系列。虽然这些过电压的能量通常很低,但是它们足以对电气负载产生极坏的损害,包括对敏感的电气和电子部件的损伤甚至损毁。雷击产生的电涌电流在电力配电系统和数据传输网络中会产生过电压,OVR 电涌保护器可安全地把电涌电流转移到地面和限制供电网上连接装置产生的电涌过电压。
专称: 电涌保护器 (SPD) 电涌保护器连接到低压电网中符合国际IEC 61643-1标准 电涌保护器类型1:防止建筑物被雷击 高容量 : 15 - 100 kA (在10/350) 低压保护 : 1.8 kV (电子触发) 小尺寸,高性能 电涌保护器类型2 : 用在其它场合或与类型1协调使用 具有插入式结构 安全储备保护 具有监控功能 模块化 电涌保护器类型3 – 防止装置遭受瞬间过电压或与 类型2 协调使用
型号:
OVR T1 25-255
OVR T1 50 N
OVR T1 100 N
OVR T1 1N-25-255
OVR T1 3N-25-255
OVR T1 3L-25-255
OVR T1 4L-25-255
OVR T1 1N-25-255 TS
OVR T1 3N-25-255 TS
OVR T1 3L-25-255 TS
OVR T1 4L-25-255 TS
OVR T1+2 25-255 TS
OVR SI 1N-15
OVR SI 3N-15
OVR SI 1N-40
OVR SI 3N-40
OVR SI 1N-65s
OVR SI 3N-65s
OVR SI 1N-40 TS
OVR SI 3N-40 TS
OVR SI 1N-65s TS
OVR SI 3N-65s TS
OVR TC 200 FR
OVR TC 6V
OVR TC 12V
OVR TC 24V
OVR TC 48V
OVR TC 200V
OVR SIGN
OPR 30 + MAST
OPR 60 + MAST

大厂家 质量有保证 国企愿意使 价格可能高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

网友C:
浪涌保护器世界上最好的是德国的Dehn公司,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D: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