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铭牌怎么样确定其功率

楼主(2008-08-05):
        求教各位,现遇到一台没有铭牌的内置滚筒皮带运输机电机   三相四线制 额定电压为380V,空载电流为9.5A,直流电阻0.0784

,该如何计算或者确定这台电机的功率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汗,请你给我详细的计算公式,注意哦,是空载电流9.5A,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3

网友B:
查机座尺寸,轴的粗细,和轴距可以确定功率

网友C: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用经验判别.电动机功率越大,个头越大.电动机的功率是按一定的规格分级的.经验丰富的人可以分出一个大概:电动机的极数与转速有关,差异性很大,也可以判别个大概.
仪器测量方法:用电流表,电压表与功率因数表测验这三个值,三个值的乘积就是电动机的功率.用测速表测量电动机的转速,若转速接近3000转/分,但小于300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1;若转速接近1500转/分,但小于150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2;若转速接近1000转/分,但小于100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3;若转速接近750转/分,但小于75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4....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用经验判别.电动机功率越大,个头越大.电动机的功率是按一定的规格分级的.经验丰富的人可以分出一个大概:电动机的极数与转速有关,差异性很大,也可以判别个大概.
仪器测量方法:用电流表,电压表与功率因数表测验这三个值,三个值的乘积就是电动机的功率.用测速表测量电动机的转速,若转速接近3000转/分,但小于300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1;若转速接近1500转/分,但小于150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2;若转速接近1000转/分,但小于100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3;若转速接近750转/分,但小于750转/分,则磁极对数为4....以此类推.

赞成此方法,十分感谢,我这就是做实验!

网友D:
看机座,再根据电流估一下

网友E:
测知电流求容量 测知无铭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

估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

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说明:口诀是对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其容量千瓦数是多少,可按通过测量电动机

网友F:
光从空载电流看,只能判断为5-7.5KW,应根据输出轴的大小进一步分析,按大头鱼的方法可行

网友G:
光从空载电流看,很可能是11KW-4级电机

网友H:
这种内置的皮带滚简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单位也有使用.

这里是直径500滚简,(不短有没有记错),空载电流是8安,是7.5千瓦的,因为说明书上有.

网友I:
按空载电流推算,低压异步电机一般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0~50%,同意        一春

的看法。

网友J:
从空载电流看,11KW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L:
3KW!!!!!!!!!

可能吗?笑话

网友M:
不知道你的直流电阻怎么测量的,如果是万用表测得,可信度不高,可以根据电机定子的内径,外径,和长度去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