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移动X轴会干扰Z轴信号

楼主(2008-08-05):
敝司是生产X Y Z三轴机械平台,最近在测试中发现移动X轴时,Z轴偶尔会向上移动0.02-0.06mm,累积最大到0.2m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请大家帮忙.谢谢!

yida@dispensing.cc

网友A:
如果是电磁干扰,如果防护做得不好,谁被干扰都很正常。另外,您能确定不是X轴本身就有Z向跳动?(0.2mm确实也大了一点)

网友B(2008-10-05):
以前见到一台悬臂式结构的数控设备,采用FAGOR8055系统,机床使用了系统中的螺距交叉补偿功能。因为机械结构原因(刚性不足),导致随着主轴沿Y轴方向移动,在Z轴方向主轴头下垂程度(挠度)也不断变化,经激光干涉仪实测挠度变化情况,将计算数据建立Y---Z轴螺距交叉补偿表,用于补偿挠度的变化。但补偿不精确也会出现向上“窜动”现象(补过了)。建议先看看机械部分是否刚性足够,再考虑电磁干扰。只是觉得: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移动”都达到“0.2mm”,也太令人费解了。

网友C:
期待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D:
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