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铭牌电机如何确定其功率大小?求教

楼主(2008-08-05):
求教各位,现遇到一台没有铭牌的内置滚筒皮带运输机电机 三相四线制 额定电压为380V,空载电流为9.5A,直流电阻0.0784

,该如何计算或者确定这台电机的功率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2008-10-04):
P=1.714*U*I   还适当算上功率因数值,可以取0.85就可以算出功率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1.714*U*I   还适当算上功率因数值,可以取0.85就可以算出功率了呀.

网友C:
估计是15KW或18。5KW的电机,楼主把该内置滚筒的尺寸给大家看看。

网友D:
测量电机的底座、中心高、轴径、转速,根据测量的数据查找电机手册,对照功率。

网友E:
请问

1.是Y系列吗

2.满载时的电流,功率

网友F:
       楼主说的是那种油冷式电机内置的那种电动滚筒吧?这样的滚筒,外面的标签很容易擦掉。根据所测到的空载电流的大小,同意“求专”师傅的18.5KW的观点。

      曾经打开过滚筒,里面的电机在端盖侧有一小铭牌,标有电机的型号。实在不行的话,为了保险起见,只能是打开电机看绕组了,然后确定电机的型号,这样挺麻烦的。

网友G:
11KW..只能根据你的空载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