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管径DN200,压力是2公斤。请教如何计算出流量来???急~ ~ ~

楼主(2008-08-05):
今天碰到一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乎发到网上,请教各位大虾!

知道管径DN200,压力是2公斤。请教如何计算出流量来???急~ ~ ~

1、若是参数不够详细,请问还要知道啥参数;

2、压力,流量,管径有啥关系?

谢谢!

网友A:

1、若是参数不够详细,请问还要知道啥参数;

2、压力,流量,管径有啥关系?

还要有通常流速.

网友B:
你是在选流量计吗?温度,压力,口径,介质物理性质(液?气?),化学成分

网友C:
你这样想计算出流量是不太可能的,流量是单位时间流过的总量,也就是说,知道管道口径和流速才能知道

但是流速的测量就需要流量计,只有压力是不可以的,有通过压力测量流量的,不过要有其他设备辅助,测出压差

网友D:
我也想知如何计算啊,7KG的压缩空气在DN50的管道中的流量是多少?

网友E:
测出压差,有通过压力测量流量的

网友F:
仅仅知道   DN200,压力是2公斤 绝对无法计算出流量来。。。 没有任何悬念。

想知道流量 必须还要知道流速

网友G:
1根DN200做的2端密闭的容器,我将压力打到2公斤,保持,符合楼主的条件,但是流量为0

楼主缺失条件很多。

是不是楼主在这个条件下选择流量计?如果是的还需要知道介质,温度,最大流量,正常流量,最小流量?

4楼的问题和楼主一样

网友H:
想知道流量,必须知道是什么介质,多少温度,进出口压力差等参数。

网友I:
选用何种流量计,厂家都有对应的参数,可找手册查!这流量不是算出来的,是经验值测量出来的。还不明白请上www.sunware65.com查询。

网友J:
是表压还是  绝对压力

是可以算的, 介质是气体    D(管径)*D=Q/(3600*10*0.785*P绝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