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8-05):
1、直流开关必须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并确保稳压电源蚊波Vpp≤10%。
2、交流型开关必须先接负裁再接至电源,若直接接电源将使开关损坏。
3、LJ系列集成电路接近开关不得超过额定技术参数使用。
4、严禁通电接线。严格按接线图上标接线。考虑到使用环境的影响,调整开关感应面与检测体之间的距离,一般取额定动作距离Se的80%。
5、若有电力线开关使用电感性负载时, 为防止开关误动作或损坏,接近开关引出线请用单独金属管屏蔽。
6、直流型开关使用电感性负载时,若系统有较大干扰脉冲时,请在靠近开关端加接干扰脉冲抑制器件。
7、交流接近开关一般不宜并联或串联使用。建议改用继电器串、并联使用。
8、不同材料的金属检测体对动作距离的影响:

材料 铁(A3) 不锈钢 黄铜 铝 钢

9、电容接近开关距离可通过灵敏度微调电位器进行调节。
10、按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