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设备节能方法

楼主(2008-08-05):
在众多的节电器产品中,各种节电器是一种适用于所有用电系统的并联型节电装置。通过采用专业的瞬变抑制元件及设计,可以控制电路电网中的瞬变浪涌,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一般的节电装置都具有节电和保护设备的双重功效。

节电产品中节电的实现原理:
1、缓冲节电

绝大部分企业用电都装有感性电度表来表示电力使用情况。驱动电度表表盘力矩的大小,取决于电路中在同一时刻电路线电压和线电流的大小。由于在这电路中电压、电流瞬变是突发性的过压,它会同时导致作用于电度表盘上力矩突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电表转数加快。美国工程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证明瞬变会严重的影响感性电度表表盘的作用力矩和转速,使表盘发生阶跃式的转快。其结果它会导致电度表对一个系统总的用电量的过度计量,此种过度计量,最高幅度可达30%。采用缓冲节电技术可基本切断瞬变对电表的阶跃式冲击。

2、降温节电

由于瞬变的影响,铁芯材料由于过度的磁滞而使电流损失增加,结果使感性负载,尤其是电机的温度上升,用电效率下降。而且设备经常性的内部发热将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增加维修成本。采用节电装置中保护电路,可使线路电压(220V)钳位在210-250V之间,所有高于(单相)250V的电压尖峰均被迅速抑制,从而抑制了过压,使其对末端的负载和整个系统的影响减少到最低或最轻的程度。

3、清洁节电

瞬变会使一个用电系统的用电效率严重下降。瞬变对所有的开关装置、接触元件、线包绕组、半导体元件等,都有冲击作用。使电机、灯光及系统中所有的用电装置的用电效率下降。研究发现,由于经过年久用电的冲击,瞬变会在开关装置及其它接触性器件上造成氧化性炭膜层。在电机接触器上,每1欧姆阻抗的氧化性炭膜层的生成和存在,可使电机的效率损失13%。利用节电装置的某些功能能有效抑制瞬变电压,从而能使接触器及电路中氧化性碳膜得到很好的控制,使其达到舒缓阻滞,有效的提高系统的用点效率。

4、改善功率因数

公用电网和企业电网中,所有接于单相和三相交流电网,并按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电气设备在建立磁场时都需要磁化电流。典型的消耗无用电能的负载有异步电动机、变压器、放电器、裸导线和调节运行的变流器等。由于绝大多数负荷都具有电感特性,这些设备、电器不仅要从电力系统中吸收有功功率,而且还要吸收磁化能量以产生这些设备、电器正常工作所必要的交变磁场。磁化电流是不参与能量转换的,磁化电流在系统中大量流动,使线损增加、电能质量降低。由于磁化能量会加重发电机、输电线路和变压器的负荷,产生损耗,对发电、供电、用户三方都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导致电能浪费。

在电力系统中功率因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若电路的功率因数较低,则表明供电设备输出的有功功率较少。只有当功率因数最高,供电线路上的电流就越小,电路上的热损耗也就越小。

众所周知,在10KV以下配电网络的无用消耗总量中,其中配电变压器约占30%左右,低压用电设备约占65%以上。因此,在用户端可安装节电装置,减少电能的损耗,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损耗,可实现达到节能的目的。提高功率因数的突出优点有:

(1)提高设备供电能力
(2)降低电网中的功率损耗和电能损失
(3)改善电压质量,改善供电品质,减少负载总电流及电压降
(4)挖掘设备潜力,减少发热和延长设备寿命及提高电动机的启动电压
(5)减少用户电费开支,降低生产成本
(6)减少设备容量,节省电网投资。

网友A:
请重视节能

网友A:
今年山东这边限制用电的情况挺多,可能全国都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