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事故原因请教

楼主(2008-08-05):
我们公司在某次项目上使用了西门子的PLC 300系统。先期运行还算正常,可后来发生了故障,从站的IM153损坏了三个,AI、DI、DO模块也坏了有20多个,连进线侧的隔离变压器、UPS也坏了!!请教了下做系统的工程师,现场只提供了一个接地保护线,是和MCC柜的保护接地同在一个地方连接出来的,现场工程师就把这个接地保护线接到了PLC柜的壳体和24伏的负极了。

他们的分析原因是MCC低压系统发生了严重的短路故障,PLC系统受到冲击,发生了系统故障!还说系统 设计造型完全正确,保护周全。发生这样的故障无法避免,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避免再次发生低压配电系统短路事故。

可这样完全正确、保护周全的系统也发生了这样的故障,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这种解释无法接受,我们认为系统的接地保护线连接有不妥之处,PLC的24伏负极也就是M端应该允许悬空处理,可他们坚持说这样方式是西门子的标准,不可以悬空。

而且现在的现场是没有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只是把坏的模块更换了,还是原状运行。

很担心这种处理方式!!

请教下各位,帮助分析下事故的原因,以后如何避免!!

再次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A:
接地错误造成的!!!!!!!!!!

网友B:
并非接地错误,短路保护不灵敏

楼主:
但我也查看了下PLC的接地系统,是有允许PLC柜体接地、24伏负极接地的系统,也就是壳体和负极共地的。那这种的接法是不是也还是各自引出单独的接地线,然后再汇总到统一的接地排!!或者我看也有允许24伏负极悬空的方案,而且我们以前的几个项目,那个PLC系统工程师就是把24伏负极悬空使用的,我们在现场的人员也提醒过,为了保证 PLC系统安全,可以把24伏负极悬空,可人家说这是西门子的标准,必须24伏也接地。而在现场施工时,好象从接地点也只来了一根接地线,他们就给连接到一起了!!最主要的是想请教下以后怎么样避免,是不是我再要求用户单独给PLC制作个单独的仪表地能够改善。另外,他PLC系统的供电部分的隔离变压器和UPS也坏了,不知道怎么个原因!!请各位也帮助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请教下三楼的,您说短路保护不灵敏是指的MCC柜部分的短路保护吧,可在现场实际使用中,好象没有办法绝对避免不发生短路问题啊,可一旦出现电机部分的短路故障,短路的保护动作调整不是特别合适,有些动作慢,这种解释能够通么?

网友C:
楼主,MCC低压系统发生了严重的短路故障,就算没有设计保护电路,开关电源要自保啊.如何会烧了如此多的模块啊

楼主:
谢谢6楼,做PLC的工程师讲是从他PLC系统的M端串进来的高电压,而且他们坚持这是按照西门子的规范来做的,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正确!!现在和他们也沟通不了了,我今天准备把这些相关情况向西门子中国反映一下,是不是他们做的按照标准的西门子规范来做,而且绝对正确,质疑是否西门子的PLC就是这样子脆弱,任何一个电机回路发生短路就会造成大片模块损坏!!!想请他们给个正式的答复!!

1,我要知道损坏原因

2、我要做出改进的措施,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故障

3、损坏的模块怎么办,是否有修复价值

祝我顺利吧,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