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普传PI7000变频器

楼主(2008-08-05):
一台普传PI7000变频器上电显示板上排数码管全部显示8888,下排数码管显示ERRN,不知大家碰到过没有?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重新断电后,上电后如果再出现8888,是因为主控板已经受冲动后CPU程序错误.需要更换主控板;如果上电后OK,显示正常的话,则需要在控制线必须用屏蔽线并做好接地处理. 你可以直接与我司服务科联系,联系人:靖工. TEL: 0755-83113429.   希望能帮到您,谢谢!

网友B:
功率多少,可以联系1533879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