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延长器在电子警察方案中的应用

楼主(2008-08-05):
USB延长器可以突破电脑主机对USB连接线的长度限制,用户可以使用本产品通过单根网线远距离使用USB口。支持多种USB外设,包括USB手机,MP3,U盘,触摸屏,打印机,扫描仪,摄影机,键盘鼠标,USB HUB等,高速USB设备最大60米,低速USB设备最大达到100米。USB延长器将电脑的USB接口转换为网线RJ45接口,通过网线将USB信号传输50甚至100米,再将RJ45接口转换成USB接口。内置USB处理芯片,完成USB协议的远程传输,兼容所有USB1.1标准的USB接口设备。价格便宜,远远低于国外同类产品,适合国内使用!

USB延长器在电子警察系统中,由于线缆及设备长期在室外环境中使用,容易受到电磁场等干扰因素的影响,为了达到消除各种干扰和保护设备,达到良好的显示效果,施工材料的选用及设备的保护系统非常重要,线材的使用推荐要选用超五类或六类的屏蔽网线及屏蔽水晶头,如果是使用非屏蔽网线,系统中要串接RJ45网线防雷器,以防雷电感应串入系统中损坏设备,屏蔽网线要两端均可靠接地以达到消除干扰的效果。

方案特点:操作者可以通过USB延长器在远端通过电脑控制摄相头或数码相机进行监控,并实时对出现的情况在电脑中通过软件进行拍摄或拍照,图象清晰,操作简单方便。由于使用了屏蔽线路和防雷设计,设备运行安全稳定,可以用于室外环境等干扰较大的地方。

网友A(2009-06-16):
HT1204 VGA视频延长器200米

VGA视频延长器200米是汉楚科技最新推出的VGA视频双绞线传输设备。
VGA视频延长器由发送器和接收器组成
通过网线同步传输电脑主机VGA视频信号(或其他VGA音视频信号源)到远程VGA音视频显示系统,传输距离200米(1024X768/85hz-3db)
色度、亮度可以调节

【产品特点】

延长电脑主机的VGA视频200米(1024X768 -3db),色度、亮度可以调节
内建浪涌保护电路,有效防止静电和浪涌电流
近端发送器提供一个VGA视频接口供近端用户使用
使用单根UTP网线(CAT5,CAT5E,CAT6)延长,成本低廉,施工方便
支持VGA视频延长,带宽高达350M
支持分辨率从640X480至1920X1440,全面支持高清电视分辨率
全面兼容电脑主机的所有操作系
无需驱动程序,使用安装简单方便
实时传输音频和VGA视频,没有延时
工业级设计,抗干扰性能强,可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
内置收发端地电位差共模抵消电路,消除瞬态黑屏闪烁现象

【产品参数】

设备数量:发送器一个,接收器一个
外观尺寸:108mmX88mmX26mm
接口类型:发生器VGA针座,2.5电源座,VGA孔座
接收器VGA孔座,2.5电源座,调节开关座
线缆类型:CAT5,CAT5e,CAT6,CAT6e等
微分增益:< 0.05%
微分相位:< 0.05o
信噪比(加权):90dB
最大带宽: 350M
输入阻抗: VGA视频75Ω, VGA同步4.7KΩ,立体声音频5KΩ
输入电平: VGA视频0.7Vpp , VGA同步TTL ,? 立体声音频0.75Vpp
工作温度范围: -25℃ ~ +75℃
相对湿度:0~ 95%( 非冷凝)
最大分辨率:1920X1440(兼容VGA、SVGA、XGA、SXGA、WXGA、UXGA等信号)
电 源: AC9V-1000mA(发生器接收器各一个)
【应用范围】

VGA接口延长器200米广泛应用于大屏幕显示工程、视频监控工程、IDC机房集中管理、视频会议系统、工厂自动化控制系统、超市、楼宇视频监控系统等
了解更多请登陆:http://www.hatrue.com